请教一下,电机哪些方面会用到胶水

楼主(2025-04-23):
现在做汉高乐泰的胶水,但是一直没啥客户,后来听到电机方面会用到胶水粘接,但是我不清楚是转子还是哪个地方会用到,想学习学习,后面也可以专业一点给客户介绍讲解一下

网友A:
无氧胶锁螺丝肯定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氧胶锁螺丝肯定要

无氧螺丝胶,它这个是要高强度还是中强度呢,低强度我估摸着是不适合的

网友B:
转子配磁环+硅钢片配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子配磁环+硅钢片配定子

这个感觉用厌氧胶不能达到效果吧,是不是得用强力一点的环氧胶才能固定的比较牢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封胶?

有的人说是厌氧胶,也说了转子,定子,但是具体方面,哪些方面配什么胶水配合使用,没有那么清楚,学习一下

网友D:
用到镜片的公司,或则医疗产品,用胶水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到镜片的公司,或则医疗产品,用胶水还是比较多的

镜片的话,没有那么的了解,可以请教你一下吗,哪些行业产品,眼镜片吗,还是光学片,医疗产品,我知道一点点, 比如那个输液管,输液针头,一次性注射针头,这个会用到UV光固化胶水,其他的我了解的就不是很清楚了,还请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E:
轴承固持胶,螺纹胶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固持胶,螺纹胶都有用

也就是说,生产制造轴承的公司厂家,会能用到固持胶这一块对吧,感谢呀,这些个厂家回头去挨个陌拜看看了

使用轴承的厂家,生产厂家用不到  发表于 7 天前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生产制造轴承的公司厂家,会能用到固持胶这一块对吧,感谢呀,这些个厂家回头去挨个陌拜看看了 ...

感谢大佬的提点,get新方向

网友:
电机里的用胶点有
1 磁钢粘接
2 螺纹锁固
3 轴承与轴承座固持
4 定子灌封
5 端盖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里的用胶点有
1 磁钢粘接
2 螺纹锁固

前辈,学习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镜片的话,没有那么的了解,可以请教你一下吗,哪些行业产品,眼镜片吗,还是光学片,医疗产品,我知道一 ...

镜片啊,会用到UV胶,有些精密又要求稳定的,调整姿态后,用胶水固化;有的要求有一定弹性,减少瞬态应力,但瞬时力消除后要恢复姿态;
有的要用耐高低温的树脂胶;
医疗类产品由于要消毒,会对温度提很高的要求,例如内窥产品等系列,要求耐两百多度的高温,保证这个温度下,镜片不能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镜片啊,会用到UV胶,有些精密又要求稳定的,调整姿态后,用胶水固化;有的要求有一定弹性,减少瞬态应力 ...

涨姿势了,谢谢大佬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