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端头是什么工艺制造的?

楼主(2025-04-23):
请看这个端头,是什么工艺的呢?
它有两个正交且连接的孔,应该不是铸造的,因为那样没法脱模。
但如果是机加工的,成本未免太高!
而且这种端子是什么材料的呢?可否用锌、锡而不是铁呢?
如果想生产这种端头,应该找哪种厂呢?小五金厂?

网友:
为什么你会觉得端子上两个正交孔都是机加的,有没有可能一个随着端子一同加工出来的,另一个才是机加的

网友A:
最早自行车用的是铁锌合金还是啥低熔点的金属将钢丝绳铸造在里面,形成这种t字结构,你这种大批量做也很便宜,销子车出来,另外一个冷镦估计也行,然后就是打侧面孔,做工装自动送料也贵不到哪去。就是装配稍微麻烦点。只能一个个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早自行车用的是铁锌合金还是啥低熔点的金属将钢丝绳铸造在里面,形成这种t字结构,你这种大批量做也很便 ...

那还是铸造的好。用铝可以吗?

网友(点评):
这要根据你要的工况定吧,淘宝上有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