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定位工装

楼主(2025-04-23):
请教下大侠们,有两块pcb电路板需要对接,连接器pin脚多且密,定位精度要求0.1mm左右。有什么工装方案吗?

网友A:
PCB板上都有定位销孔的,治具定位销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板上都有定位销孔的,治具定位销定位

定位精度不够

网友:
遇到过。很多方法都用了,隔一段时间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板上都有定位销孔的,治具定位销定位

是采用机械定位吗?

网友:
|安静的过火发表于 04-24 14:12
是采用机械定位吗?

就是PCB板有定位销孔的,工装上对应的位置安装定位销,用定位销定位呀,一般都是这样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