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计算

楼主(2025-04-24):
自由长度320,有效圈数8.5,节距怎么计算呢?
如果用Solidwork螺旋线绘制,参数怎么设置,图片是自己设置的,凑不到320自由高度。节距,圈数和自由高度三个参数之间的计算和关系是

网友:
1   看手册把,
比如,线径5 ,两端磨平,两端各压平1圈(2*1*(5*2-2.5)=15),这个应该是可以调整的。
320-15 =305/8.5   =35.88   ,节距取36应该是可以的。
2   另外你的图片呢。
3   找个插件(比如大工程师)

网友:
什么弹簧,如果是圆柱螺旋弹簧,可以看GB/T 23935-2009,上面有详细的参数间关系

网友:
画个弹簧还需要1:1吗,是不是有点过了

楼主:
弹簧自由高度320,刚性很差,如何根据压缩量160,受力200kg,举升产品重量的用途,是否不合适用弹簧呢?请教

网友:
弹簧种类很多,需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