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很多年这软件了,总是能碰到此种问题

楼主(2025-04-24):
为什么SolidWorks用焊件功能画的框架,有很多时候,构件长度都是小数,可是我3D草图都是定义好的整数。

这种情况是不是软件本身有问题,因为我用很多年这软件了,总是能碰到此种问题。

我所有线段都约束完全了!,不存在浮动线条!

网友:
我不会,再急你也要等着了

网友:
应该是草图问题 没约束直线 导致直线的尺寸跑了就会有小数点

网友(点评):
完全约束

网友(点评):
是说你的线画斜了,不是沿轴线方向的

网友:
没碰到过。你可以在3D图里面实际测量下那一段的长度验证下尺寸,应该还是你模型的问题

网友:
铝型材不是有个专门的设计软件吗,用那个不是快一点  maycad

肯定是你哪里长度有问题,或者是你设计时或标注时单位是取整了没有发现

网友:
线条没闭合吧

网友:
是不是焊缝设定预留的缝隙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最后发现是焊件轮廓那个草图文件有问题  点不在中心

网友(点评):
我刚特意核对了一下,焊件轮廓文件尺寸和相对位置很准确。。。

网友:
是否解决了,我之前遇到过,我可以帮你看一下,但需要源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最后发现是焊件轮廓那个草图文件有问题  点不在中心

确实,不在中心,裁剪延伸后,就会出现小数。楼主要是不信的话,把裁剪延伸全压缩,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第一,检查焊件截面草图的外形尺寸和中心点,图形是否对称。第二,检测框架3D草图的基准线条有没有跟坐标XYZ轴约束。第三,检查焊件成型有没有做间隙

网友:
不经常用这个软件,不过,软件应该不会出现尺寸错误。

网友:
多半是截面草图,还有就是接头处的问题。

网友:
可以把源文件发出来大家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