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这种零件需要多长工时?

楼主(2025-04-24):
3D打印6061需要多长工时?量产上百件进行打印是否可行?能不能比切削加工效率高?
如图1,2所示

网友:
外形尺寸多少

网友:
为什么要3D打印呢?无论是成本、精度、表面质量,都是CNC合适啊。

网友(点评):
https://www.rapiddirect.com/zh-CN/materials/aluminum-3d-printing-service/ 我这也有个链接,显然这家很诚实,而你说的那家是个骗子。

网友A:
60.61cm还是mm,还有就是材料是树脂还是塑料
树脂是SLA光固化打印,桌面级就是塑料材料打印
6x61mm的话光固化大概是30-40分钟,排列的话360mm的机器可以同时排列4x4=16个 大约时间2-3小时吧
机器平台越大同时打印的越多。

网友(点评):
6061是材料牌号。。。。

网友(点评):
想什么呢,楼主想用金属3D打印机使用6061铝材,问题是能进行金属3D打印的铝合金材料非常少,什么6061根本不行。

网友(点评):
https://www.wenext.cn/static/material/111

网友B:
3D打印,精度能达到CNC的要求,还是精度能达到,比如最差的CNC能达到0.05的精度,最好的3D,他能达到0.5的精度吗,哪家能达到,你让他打个100*100的工艺,中间一个80的孔,过三坐标,
强度,比如这件用最次的45钢加工,他3D能达到45钢的强度吗,如果说可以,哪回来,对撞一下。
加工时间,这个件,CNC30分钟,3D给也3小时,
表面质量,CNC轻松到R3.2,3D打印能到多少?
成本,这个铝件,能值 几个钱,按你300*150*30,也不超过200一件,
做出来要精度,有精度,
3D打印,不要听信谣言,说什么六代机的骨架是3D打印的,如果你信了,哪证明你没有认真学过机械,飞机骨架,要的是合金风热锻,强度高,重量轻,疲劳强度好。
你现在听到的3D打印都是骗人的,做3D打印的说他的精度是0.002,我说哪帮我打件东西,100*100*100,中间一个孔80,精度只要保证0.2我就收货,付款,当然你也可以来我厂签合同,测试设备三坐标,也可以给第三方测试,只要达到精度,我就付款,当然也可以付定金,合同注明,精度达不到,赔双倍,宣传0.002,0.2是10倍,应该差几个等级,对方立马爆粗口。骂娘,
如果是CNC,国家标准0.02,能完全达到,0.2,CNC可以随便达到,

网友(点评):
估计是单位领导被3D打印厂家忽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61cm还是mm,还有就是材料是树脂还是塑料
树脂是SLA光固化打印,桌面级就是塑料材料打印
6x61mm的话光 ...

6061指的是它的材质,铝合金

网友:
里面有腔道?

网友C:
你想用金属3D打印机使用6061铝材,问题是能进行金属3D打印的铝合金材料非常少,什么6061根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用金属3D打印机使用6061铝材,问题是能进行金属3D打印的铝合金材料非常少,什么6061根本不行。

粗糙部位用3D打印,局部在上CNC精加工一下

网友(点评):
成本高,时间长,强度不一样达标,图啥啊

网友:
看菜下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61cm还是mm,还有就是材料是树脂还是塑料
树脂是SLA光固化打印,桌面级就是塑料材料打印
6x61mm的话光 ...

金属就算了。。。太贵了,国内基本做不出

网友:
以为6061铝合金材料能作为3D打印材料的家伙,我这也有个链接。
https://www.rapiddirect.com/zh-CN/materials/aluminum-3d-printing-service/
这家说了实话,而你给我的链接中那家显然是骗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糙部位用3D打印,局部在上CNC精加工一下

3d打印的一般不会用cnc二次加工,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打印,精度能达到CNC的要求,还是精度能达到,比如最差的CNC能达到0.05的精度,最好的3D,他能达到0.5的 ...

打印精度稍微好了一点对于常用材料的耗材精度差不多到个0.2左右了,没有想像的那么差了,之前去了打印的展做的很不错了,金属打印大把人做,非金属类的0.1的差值。但是再精度高的就是吹牛,或者打印速度极慢的那种了,没啥参考性,不过打印陶瓷是个不错的新方向。

网友(点评):
我给也0.5,打印一个300*300*300的料,壁厚5,中间4个孔,直径100,我给0.5的公差,能做的随时联系我,不是说他们,只要真测量就骂娘了

网友:
你这玩意看几个孔还得攻丝,别3D打印了。有大量机加工便宜的很,速度也快。贵和慢是你量和价格不到位,不是CN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糙部位用3D打印,局部在上CNC精加工一下

这是激光烧结的表面

网友:
这是激光打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