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求助,请问routing能做这样的线束吗?

楼主:
用routing的缆束怎么画这样,前面粘一起后面分叉的图形1 l. `7 R; X; w

网友:
你难道没看到本质吗,那不是两条电缆吗,只不过是一段并在一起,而后一段分开的,那建模不就很容易吗。

那并在一起的地方用什么方式并到一起呢?  发表于 前天 09:29

网友:
能,很简单

并在一起的地方用什么捆绑到一起呢?  发表于 前天 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