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让网架由水平变为90度,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到吗

楼主(2025-04-24):
现有行程250mm,推力500kg的电动推杆,希望可以在使用该推杆的情况下完成网架由水平到90度的变化。推杆最短安装距离642mm。网架重100kg,网架中心到铰接点的距离为1.1m

水平状态

水平状态

转动90度后的状态

转动90度后的状态

网友A:
你图中的结构不就能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中的结构不就能做到吗。

这个结构实际做出来后有个问题,全部安装完毕后,实际上推杆并不能够保证网架水平。会下垂一部分。而且这种结构对推杆座的反作用力很大,希望可以优化一下

网友:
试试加一个气弹簧

网友:
因为缸的力方向几乎和铰点贴着了,力臂太小了等于缸在费力。力矩小了自然就会坠头。

网友:
我画的应该不对。直觉是力臂太短了,还要二次二次分力。求大佬解释下

网友:
压力角调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