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齿轮断齿?两台涡轮断齿?该怎么分析原因?

楼主(2025-04-24):
一台齿轮断齿?两台涡轮断齿?该怎么分析原因?

网友:
详细分析得上w吧?,,,

网友:
清洗干净,把断面拍清晰一点来看看。

网友:
大力出奇迹了,肯定断

网友:
洗干净断面拍照,蜗杆有明显外伤位置拍照,涡轮蜗杆安装架位置拍照,不然分析个锤锤,

网友:
选 型不对,没有别的原因,现在这种产品都过关,
还有一种就是机械有冲击,

网友:
咋个传动法

网友:
没啥好分析的,用好一点儿的材料,用更好的热处理,重新做一个安装上试试,机床到寿了,都会如此

网友:
有结果的话 我也想知道一下。

网友(2025-06-12):
为什么要用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