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小弟寻求两台风机。

楼主(2025-04-24):
那个粗管道(直径800mm)是一个热风管道,温度150~180度,上进右出(右端有一台引风机),现在想在主管道上进一根DN80管道,通过一台风机将里边的热风打到远处一个换热器使用,距离50米,落差5米,风机出口压力要2公斤。在这请教一下,感谢了!

网友A:
没做过  不过你这温度这压力  建议找罗茨风机厂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  不过你这温度这压力  建议找罗茨风机厂家看看

有联系过,压力和温度都达不到,厂家说罗茨风机压力最多做到1公斤。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泵之类的可以用。

网友B:
你这个粗管道是通的吧,内部应该是一个压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粗管道是通的吧,内部应该是一个压力啊

用水做比喻的话,类似从一个流动的河里用自吸泵把水抽到别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粗管道是通的吧,内部应该是一个压力啊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风机或者什么泵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