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鲁尔圆锥锁定接头该怎么按照标准设计出图

楼主(2025-04-24):
刚入行,目前正在做一个简单项目,需要设计出图一款标准鲁尔接头,按照GBT1962.2-2001 标准设计外圆锥锁定接头,求教设计过程及建模出图,谢谢大佬。

网友A:
Luer塑胶标准件很多,除非你的固定方式或者连接方式特殊,否则还是建议买标准件。

推荐参考《GB-T 1962.1-2016 注射器、注射针及其他医疗器械6%(鲁尔)圆锥接头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以及ISO 80369标准。

为避免Luer接头在医疗器材中连接出现错误而导致医疗事故,国际标准协会推行的ISO 80369将严格限制Luer接头的使用。涉及到且不限于以下行业:
ISO 80369-2: Breathing Systems and Driving Gas(Airway)
ISO 80369-3: Enteral and gastric(Stomach)
ISO 80369-4: Urinary Collection (Urethra)
ISO 80369-5: Limb Cuff Infation (Tourniquets and BP Cuffs)
ISO 80369-6: Neuraxial (Spine)
ISO 80369-7: Intravenous  (Artery/Veins)(Replaces ISO 594-1 & ISO 594-2)
ISO 80369-20: Common Test Metho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Luer塑胶标准件很多,除非你的固定方式或者连接方式特殊,否则还是建议买标准件。

推荐参考《GB-T 1962.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