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比轴承细一点会滑怎么办

楼主(2025-04-24):
用游标卡尺测出来轴9.98-10.01,轴承的孔9.97-9.99,但实际装上去会滑,要怎么固定住呢

网友:
卡簧.轴套.挡圈

网友(点评):
如果空间够,最好上轴束。之前做面板输送机时,光轴上就用轴束,方便的很。

网友(点评):
光轴固定环锁紧环开口环限位环轴承固定主轴挡圈轴套定位圈SCSAW

网友:
力不大就用胶,力大就镀一层加工一下

网友:
你轴径、轴承内孔没测准,轴比孔还大,怎么会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补充:

你一个10毫米的轴,误差分布有3丝?手搓呢?
轴承稍微好点的,我也没见过2丝公差的内孔。
按你测量的结果,间隙最大才一丝,很正常。并且大部分概率会过盈。
你最大4丝的过盈量会把轴承涨坏。
建议你测量准确后再说。
卡尺量轴承内孔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刀口有厚度。量小直径内孔更加错误。
测量完毕后,自己计算一下再问。

你要是我手下,嘿嘿。。。。。。。。。自己想想。
——————————————————————————————
新注册的?不好意思,说狠了点。别介意。但我的回答是正确的。

网友:
GB/T 275-1993 滚动轴承 与轴和外壳的配合

网友:
卡尺测内孔,测不准,尺寸偏小;
固定的话,就锁内圈呗

网友:
换个带肩的轴承,用顶丝固定。

网友:
轴是低速高速?低速就不用管它了,谁转不是转

网友:
上淘宝上找轴束啊,想固定在哪里就在哪里,相当于任意位置的挡圈。

光轴固定环锁紧环开口环限位环轴承固定主轴挡圈轴套定位圈SCSAW

网友:
把轴一端跺地上,找个铁榔头对着另一端使劲敲几下,轴头就会被墩粗了,不能多敲,敲多了轴头会粗得你穿不进轴承

网友(点评):
叙利亚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