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我现在这个机械结构出现运动滞后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5-04-24):
三个蓝色的是导轨,浅橙色的部分出现运动滞后,请问各位大佬有做过类似的结构参考一下吗

网友:
没图,言甚

楼主:
补一个图片

网友A:
运动滞后是什么意思?首先用三条导轨的话,只能有一条用来定位,另外两条以其为基准调整,然后浅蓝色的是丝杆吗,丝杆的位置应尽量在重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滞后是什么意思?首先用三条导轨的话,只能有一条用来定位,另外两条以其为基准调整,然后浅蓝色的是丝 ...

浅蓝色是丝杆,运动滞后是说丝杆端和从动端速度不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浅蓝色是丝杆,运动滞后是说丝杆端和从动端速度不一致

两个工作台不一起动是吧?给螺母做预紧吧,消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工作台不一起动是吧?给螺母做预紧吧,消间隙

不一起动用了Gt的间隙

网友:
图都没看到

网友:
单边端,跨幅大,不滞后才不正常

网友:
丝杠精度如何?是不是螺母反向间隙大

网友:
什么导轨?直线导轨吗?中间的导轨保留,上下改用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