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纸设计和机械加工经济性问题

楼主(2025-04-25):
螺纹孔和螺栓过孔位置度给到0.4和0.2,实际工时计算是一样的吗?有区别吗。
例:M8的螺纹孔,螺栓过孔直径为9(+0.3/0),两着加工的位置度都是0.4和0.2相比,加工会有价格差异吗?
设计考虑安装安装和加工经济性给的是0.4,但审批图纸的人担心供应商做不好,一定要改为0.2,请问改为0.2会增加加工成本吗?
批图的人说是为了让供应商不要用摇臂钻钻孔。说是不会增加加工成本。主要让供应商不要随便做。。。这个解释能接受吗?
懂行的大佬帮忙回复下,谢谢!
三坐标在检测螺纹孔的位置度时,误差比较大的,基本很少在0.2以内的,它在踩点的时候,检测结果最终出来基本上0.2朝上的。

补充内容 (2025-4-25 13:35):
标注0.2,实际加工到了0.3,0.4,0.5,零件不符合图纸要求,零件还能用吗?考虑下。

网友A:
精度高了肯定更费工时,再说螺栓和孔单边都已经有0.5的间隙了,还在乎位置尺寸公差0.2的差距吗,如果安装精度要求这么高那就用定位销吧

网友(点评):
确实不太理解,M8螺丝9的过孔都要标位置度,那这张图纸上估计每个地方都有公差了,太严谨了。

网友B:
审图的人,担心供应做不好,所以叫你改,那你就改呗。成本不需要你承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高了肯定更费工时,再说螺栓和孔单边都已经有0.5的间隙了,还在乎位置尺寸公差0.2的差距吗,如果安装精 ...

如果你用数控机床,常规精度0.1肯定没问题,那图纸上0.2和0.4对你来说有区别吗?这是审图人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审图的人,担心供应做不好,所以叫你改,那你就改呗。成本不需要你承担

是的,为了让图纸尽快下发,就改了,我喜欢0.4,哪怕都做到极限,零件也不会装不上。

网友(点评):
0.4从设计角度看,很合理

网友:
基本上不影响报价

你们审图说的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
没影响,加工都是加工中心,差的是0.0X,精度高于0.05是粗加工,低于

网友C:
不用标公差,
有要求,比如轴承孔,直接标轴承 孔,加工厂会配做,装配基准一定要标,不标,能标注线为准,就是说你标准从哪头开始,哪头就是基准
不要当加工比你蠢,

网友(点评):
有加工厂是真的蠢!

网友:
现在估计很难找到用摇臂钻给你打孔的了吧

网友(点评):
一大把,摇臂钻有它的优势

网友(点评):
小批量,少数孔的,要求一般的。摇臂钻搞起来效率很快的,加工中心做起来快,但准备工作要花很长时间

网友(点评):
打孔一般都是激光点好的吧,人工去划线打孔,这价钱估计不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标公差,
有要求,比如轴承孔,直接标轴承 孔,加工厂会配做,装配基准一定要标,不标,能标注线为准 ...

位置度是形位公差,影响装配。不是尺寸公差。装配的零件都是分开的,给不同的供应商做。螺栓过孔的公差一般也是给的,一般比螺纹孔大径大1mm。设计一般不会去限定加工方式,如果你用摇臂钻能达到0.4的位置度要求,哪怕你用嘴啃出来,也可以。如果确实不增加成本,那就无所谓了,只要加工的人拿到图纸不要卖人就行,不要说哪个傻X设计的,螺纹孔位置度也给到0.4,你去三坐标打下试试,看有到0.4的么?

网友(点评):
你要求太高了,现在还敢要求摇臂钻打孔,哪得多贵

网友D:
能上床子的都是数控,0.1都是随便搞的,一般都是0.05以内。
除非手工划线打冲的,误差大,但位置度0.4都难说

网友:
我认识的老板,做非标的多,带公差的是要加钱的,因为这也是增加了风险。有时虽然不影响安装,但过不了质检。所以会增加供应商成本。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为了让图纸尽快下发,就改了,我喜欢0.4,哪怕都做到极限,零件也不会装不上。

M8螺栓杆子直径算8,螺栓过孔直径9(+0.3/0),公称直径相差1mm,单边0.5;两个位置度加起来是单边0.4,余量0.1;就是说位置度超差了,做到极限,还有0.1的装配余量,不会装不上。

网友(点评):
这种主要针对的是划线做的,划线的误差是有可能超差的

网友:
如果有量的情况下,一般都会CNC上做好,误差不会超0.1;还有的如果是点孔再摇臂上做也能保证精度0.2内的;只有划线打的孔精度是不行的,运气不好,别说8配9,我8配10的孔都能干废

网友:
加工中心要是做到0.4,破机器那就扔了吧

网友:
穿螺栓的光孔螺栓与孔之间有间隙,除非是钻套才有位置度要求,一般的孔不用吧

网友:
国内的图很多形位公差不检或检不了,标上形位公差的目的只是提醒工人要好好干活

网友E:
这个最近我刚好在教公差与配合,随便给大家上上课这个最好使用公差原则,估计很多人从来都不会用,采用最大实体原则,就是孔在下偏差要达到标注的位置度公差,孔在上偏差时位置度可以加上尺寸公差,我跟学生们说,你们最好不要使用公差原则,因为可能没几个工程师会,工人就更不用说,到时候跟工人吵架甚至打架都会没人帮你,因为没人知道你是对的: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点评):
说你误人子弟不为过

网友(点评):
你小子跟我扯公差,我从小在农村长大,都是以丈为单 位,多少丈,以公分为误差,差几里,

网友F:
【设计考虑安装安装和加工经济性给的是0.4,】,仔细看,

改为0.2提高了你的安装经济性。主要还是改了你的图,又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心里有点过不去。审图指出来也是对的,0.2确实是普通要求,加工经济性来说0.2/0.4基本没区别,0.4不如不标。如果改为0.1,可以讨论一下。

抛开加工设备谈工艺,各说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计考虑安装安装和加工经济性给的是0.4,】,仔细看,

改为0.2提高了你的安装经济性。主要还是改了你 ...

图纸标0.2,实际做到了0.3、0.4,那就报废零件?实际不影响使用。在0.4上可以加MMC。实际没有做到0.2以内,0.3或者0.4了或者0.6了,零件还可以用吗?如果你孔做到了9.3,位置度还可以再得到补偿,实际是不影响你的装配,零件还能用。我不知道批图的人有没有考虑这些。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0.4,可靠、经济。这也是我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原因。除非你能让我心服口服,不然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网友:
你可以写未注尺寸公差按照IT10做反正机加工能达到,再高一点手钻都能达到,也不需要标这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公差了。8的螺丝外直径7.7左右,开9的孔,这标不标公差都不重要了,你标了,我是一个不专业的报价工程师,那么好我直接按公差要求报价加1,因为我不专业所以我看到公差默认加钱。至于未注公差机加工能达到统一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最近我刚好在教公差与配合,随便给大家上上课这个最好使用公差原则,估计很多人从来都不会 ...

最大实体要求用的少基本都是用公差控制装配的,主要还是检验手段,能检验我就这么标,不然标不标都一样,标了又检验不了毛用没有,大厂有能检验的,但是人家供应商稳定,或者自己就是供应商,有啥事直接下去说走个变更就完事了,也没必要纠结这个最大实体要求和最小实体要求,也就是国外的外协零件会走这个检验打个三坐标,前提还得是利润足够,有利润啥都好说,国内的没利润啥都不是

网友:
标位置度比较麻烦,直接标分度圆直径正负0.2或正负0.1。。。

网友:
这种情况从来没标过,也从来没出过问题,公差这东西和成本挂钩

网友(点评):
没标注的也是用未注公差来控制的,也是有公差要求,只不过一般情况下螺纹间隙用不着再标注公差了,精密设备是需要标注,想钻模

网友:
如果用GB5780的螺栓,螺杆直径最大8.58,螺纹孔和光孔位置度公差和不能超过0.8

网友G(2025-06-07):
引用 网友D:
能上床子的都是数控,0.1都是随便搞的,一般都是0.05以内。
除非手工划线打冲的,误差大,但位置度0.4都难 ...

定位钻的位置度可以到d0.05,底孔就不一定了,攻丝后螺纹的位置度就更不一定了

补充内容 (2025-6-10 00:09):
说的是螺纹孔的位置度啊,没说用来定位

网友(点评):
谁用螺纹孔定位?现在螺丝缝都可以塞根牙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定位钻的位置度可以到d0.05,底孔就不一定了,攻丝后螺纹的位置度就更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