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结构

楼主:
求教一下,直线导轨可以提供高精度的x、y方向的移动,但我最终目的是两个工件同轴,我怎么进行初始位置精确定位?或者说导轨滑动过程中,我怎么知道某个点该停下来?

网友A:
这应该是MISUMI里面的案例,只是小范围内的浮动对中,降低其他零件的同轴精度要求。

网友:
精定位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MISUMI里面的案例,只是小范围内的浮动对中,降低其他零件的同轴精度要求。

还是没有理解,可以展开说说吗?
“或者说导轨滑动过程中,我怎么知道某个点该停下来?”

楼主:
是的。我能理解直线导轨能确保在单一方向上移动时的精度,但不理解在这个方向上怎么确定哪个点该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能理解直线导轨能确保在单一方向上移动时的精度,但不理解在这个方向上怎么确定哪个点该停。

你拿什么做的动力源,伺服、步进、气缸、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拿什么做的动力源,伺服、步进、气缸、人力?

人力

网友:
搞个限位不知道可不可行,在俩工件同轴处,加个限位,这样以后工具运动过去就停下了

人工限位就必须可调,用螺丝端面顶着,调螺丝,然后锁死螺丝。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理解,可以展开说说吗?
“或者说导轨滑动过程中,我怎么知道某个点该停下来?”

这个案例的意思是,夹爪气缸夹着带孔的工件往带锥度的销上套。可能由于带孔工件和锥度销自己的同轴度就不是特别精确。你做一个死的位置,可能这一对调整好了能套上去,下一对就可能卡死别住。所以整个这个机构,让上面可以小范围的XY方向移动避免卡死。这个移动没有那么大,可能只有几十丝。

网友(2025-04-25):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理解,可以展开说说吗?
“或者说导轨滑动过程中,我怎么知道某个点该停下来?”

很多自动机台用不下去,很多时候原因都是要生产的物料质量不稳定,导致频繁的调试。这个小装置还是有很多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