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产品多尺寸定位的问题

楼主(2025-04-25):
客户有台切割机,需要加装一个硬定位装置,原因是工件尺寸多,而且切换频繁,目前是通过指针对着钢板尺的尺寸手动调整滑块定位,用导轨钳制器夹住,产品顶到圆形感应器那边做产品的定位。目前耗时慢而且视力差点都对不准钢板尺的数,所以现在想加多一组硬定位机构,调好之后直接卡在块里面就代表需要做的尺寸就可以很快速的定位了。现在的方案是做个旋转板,卡在块里面,但问题是如果后面客户加了新产品新尺寸,尺寸比之前的尺寸就差1mm,那我的新定位块那怎么装?没空间装了。 有大神可以提供一下思路吗?  加装伺服丝杆那些就不用想了,没预算。

网友:
手摇丝杆加个位置显示器

网友:
加个放大镜

网友(点评):
在手动坐标镗床上,还真见过用放大镜的

网友:
把你侧面的硬定位做成多排,每排做独立定位块,可旋转定位片卡其中一排就行了,这样你调整0.1都可以,随便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