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交叉焊接好,还是直接焊比较好

楼主(2025-04-26):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不锈钢管,使用交叉焊接好,还是直接焊比较好,如图。交叉焊接的话,焊接定位会准些,不容易出意外。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切掉一部分交叉的话他的强度是否会变差。因为我这钢管焊接完成后,上面是需要站人的。不能有坍塌的风险。向各位大哥取取经。

网友:
直接焊接。简单的最好,不要把问题搞复杂了。 有承重的结构设计上就要设计好,不是靠焊接来保证。

网友:
站个人多大个事,怎么简单怎么搞。

网友(点评):
还有需要800kg重物

网友A:
主要是看你中间的隔板够不够厚承力怎么样?如果隔板承力较弱则直焊好点,如果隔板承力足够怎么焊都可以。

网友(点评):
隔板所说的是,中间加加强筋嘛。100x50的梁,加上人负载大概在1吨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你中间的隔板够不够厚承力怎么样?如果隔板承力较弱则直焊好点,如果隔板承力足够怎么焊都可以。

估计没有隔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