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温度

楼主(2025-04-26):
钟表车床,加了个220v60w的电机,通电10分钟烫手,奇怪,又买了个也是通电10分钟烫手,网上查了下资料乱七八糟,什么环境40c的,E级别120度的,就没有简单通俗的多少度吗,像家用变压器温度如果手不能摸时就异常了大约60度以上了....

网友:
这电机应该是散热效果不好吧?用那种散热好的温度就没那么高的吧

网友:
电机温度和负载有关,肯定给不出你想要的曲线指标。

你想知道,买个电偶测一下就行了,或者搞一套简易的温控,太热了启动冷却喽

网友:
搞个风机给他强冷看看 能热平衡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