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头用什么胶粘得最牢?

楼主(2025-04-26):
我用过传统的白胶,粘力不行。

网友:
有专门的木工胶水

网友:
木工专用白胶应该没问题呀。小时候看我爸做家具,榫卯结构的组合都是用白胶涂一涂。

网友:
乳胶不行吗?小时候看木工都是自己熬胶用

网友:
机械是设计手册有胶接一章,可以去看看

网友:
有一种黄色的颗粒胶,专门用来做家具,现在用得少了。听说是骨头熬制的。

网友:
白胶是用了几十年的了,应该很可靠的,是否工艺和品牌质量的问题,说不行?少量临时,用502类的焊接剂也蛮牢,粘的乒乓球拍的柄很快捷

网友A:
你要先说你木头和什么粘在一起,
木头粘木头,还是木头粘贴

网友:
1 如果是家具封边的话有PUR封边胶、EVA封边胶等等;2 如果是木头粘木头,那应该有很多种胶可以,比如楼上好几位提到的白乳胶,只是这种胶强度不高;

3 如果需要强度高的粘木头的胶,可以选择环氧胶、聚氨酯胶,这是经过验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说你木头和什么粘在一起,
木头粘木头,还是木头粘贴

能都分析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