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想些材料

楼主(2025-04-26):
希望这个材料满足:

1、比重小于水;(排除金属)
2、不吸水;(排除海绵)
3、有固定的形状,可以有弹性也可以没有;
4、可粘接,或者可以铸造。
5、有一定强度,承受撞击不破碎(排除泡沫塑料)

我想来想去,只有木头。

大家能想出更多吗,谢谢!

网友A:
塑料里面没有吗,比重小于水是要浮在水上吗

网友(点评):
实际上锂钠材料的密度就小于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里面没有吗,比重小于水是要浮在水上吗

塑料种类太多了。符合这种要求的塑料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硅胶?

网友(点评):
您要不查一下硅胶的密度在说话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种类太多了。符合这种要求的塑料叫什么名字呢?
根据搜索结果,常用工程塑料中​​比重(密度)比水小(即密度 <1 g/cm³)​​的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聚丙烯(PP)​​
  • ​​密度范围​​:0.80~0.91 g/cm³
  • ​​特性​​:轻质、耐化学腐蚀、易加工,是常用塑料中密度最低的材料之一。适合轻量化非结构件,如包装、家电外壳等
    [color=rgba(0, 0, 0, 0.6

2. ​​聚乙烯(PE)​​
  • ​​分类及密度​​:

    • ​​低密度聚乙烯(LDPE)​​:0.91~0.93 g/cm³
    • ​​高密度聚乙烯(HDPE)​​:0.94~0.96 g/cm³

  • ​​特性​​:柔韧性好、耐冲击,广泛用于包装薄膜、容器、管道等
    [color=rgba(0, 0, 0, 0.63. ​​改性聚苯醚(PPO/PPE)​​

  • ​​基础树脂密度​​:0.96~1.06 g/cm³(部分未增强牌号可能低于1 g/cm³)
  • ​​特性​​:低比重、耐高温、尺寸稳定,常用于电子电气和汽车轻量化部件
    4. ​​发泡材料(特殊工艺)​​

  • ​​示例​​:发泡改性聚苯醚(mPPE)通过发泡技术可使密度降至0.2 g/cm³以下(远低于水),同时保持阻燃性能,用于建筑隔热等场景
    补充说明:

  • ​​通用塑料与工程塑料的区分​​:严格来说,PP和PE属于通用塑料,但因其轻量化特性常被用于工程场景(如汽车、家电)。
  • ​​密度影响因素​​:添加玻璃纤维、填料或发泡工艺会显著改变材料密度。例如,增强PP密度可能升至1.13 g/cm³
    ​​其他低密度材料​​:如EMA(乙烯-丙烯酸甲酯共聚物,密度0.93 g/cm³)和TPE(热塑性弹性体,密度0.92~0.98 g/cm³),但应用场景偏功能性或非结构件

网友(点评):
楼主还要强度呢,还要不撞碎呢,还要粘接性呢,还要铸造呢,还要这还要那呢,你列的这些塑料行吗

网友:
碳纤维

网友(点评):
你要不查一下碳纤维的密度是多少

网友B:
有什么不吸水的木头?

网友(点评):
有,lz的脑袋

网友(点评):
哪有不吸水的,楼主连个吸水率都不提,活脱外行人士。

网友:
选硬度大一些的EVA泡棉,看是否能用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靠谱的建议,还没看见楼主的回答?

网友:
楼主对材料的了解真是非常浅薄,你知道泡沫铝吗,完全符合你提出的所有要求,可它偏偏就是金属。
如果你真的需要的是塑料,你就应该大大方方提出来,而不是卖弄自己那浅薄的学问,结果让自己丢人。

网友(点评):
我不怕丢人,只要能衬托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不吸水的木头?

我的表达不准确。木头涂了漆就不吸水了。

网友:
PE可以呀密度小于水,可以粘接,有一定强度,至于不吸水,这世界还有什么东西不吸水吗?你说的是小吸水率吧。
或者吸水后小变形量,

网友(点评):
不对啊,PE分子无极性,表面能低,普通胶水难以粘接啊。

网友:
或者尝试涂层,涂一层防水材料就好了,至于密度问题可以做空心,低密度就是要在水中浮起来呗,用体积来找密度更容易

网友(点评):
能涂防水材料的话,木材也可以了。很多材料都可以了,那就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了。

网友:
逞口舌之快,只能证明楼主更2X。
明明错了,还不承认;明明连泡沫铝都不知道,还不承认,明明不知道还比水更轻的金属,就是不承认。
你不承认,大伙就看不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