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眼光看电磁

楼主(2025-04-26):
在1881年国际电学大会上正式决定增加个基本量:电流强度(I),并把它的单位命名为安培(A)。国际单位制中安培的定义也先后发生过几次改变。1908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电学大会上,定义1秒时间间隔内从硝酸银溶液中能电解出1.118毫克银的恒定电流为1安培。1948年,国际计量委员会给出安培的定义为:在真空中,截面积可忽略的两根相距1米的平行且无限长的圆直导线内,通以等量恒定电流,导线间相互作用力1米长度上为
2×10--7牛时,则每根导线中的电流为1安培。2018年11月16日,第26届国际计量大会通过“修订国际单位制”决议,将1安培定义为“1s内(1/1.602176634)×1019个电荷(电荷的定义及计量见下文)移动所产生的电流强度”。此定义于2019年5月20日世界计量日起正式生效。

GB 3102.5-1993 电学和磁学的量和单位 - 副本.pdf

网友:
你的内容与标题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机械人重新学电磁这个意思吧

楼主:
学机械的对力学GB3102.3比较熟悉。力学中基本量的名称是质量,符号是m,单位名称是千克。引力场中的质量和电场中的电荷受力上有相同之处。如果电学中把电荷作为基本量,对照理解更方便些。

网友:
真的?
我上学时安培的定义就是每秒钟移动1库伦的电荷。
1库伦就是你说的1/1.602176634)×10^19个电子
至少上世纪6、7十年代就这样定义了。

网友(点评):
看上面GB3102-93标准中安培的定义还没有使用库仑每秒。作为学习新知识先引入库仑的定义,一库仑电荷约是6.25x10^18个电子的电荷量,这样好接受,

网友(点评):
@642093071 那不一样么?你算一算好不好?

网友(点评):
对于工程应用肯定是一样的。

楼主:
电场强度可以类比于重力加速度‌。在电场中,电场力对电荷的作用类似于重力场中重力对物体的作用,电荷量类比于物体的质量。因此,电场强度(E)可以类比于重力加速度(g)‌
1.具体来说,电场强度的定义式为 E=F/q ,其中F是电场力,q是电荷量;而在重力场中,重力加速度的定义式为
g=G/M,其中G是重力,M是质量。可以看出,电场强度和重力加速度在定义上具有相似性,都是描述力与某种“量”的比值‌。

楼主:
定义了电荷、电场强度后,第3个定义的是电动势、符号是E,定义为E=W/Q,其中W是移动电荷所做的功,Q为移动的电荷量。电动势单位名称为焦每库仑,符号J/C,等效单位伏(特),符号V.标准中电场强度和电动势量的符号都是用的E,要靠注释区分。外电路的电势可类比于重力场中的单位质量的势能gh,在电学中是单位电荷的能。

楼主:
第4个定义的是电流,符号是I.定义为I=dq/dt,q通过的电荷,t为时间。单位名称是库(仑)每秒,符号为C/S;等效名称为安(培),符号是A。类比下电流和重力场中的物流,如罐装速度千克每秒。

楼主:
以上认识了电荷C,知道了电荷会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电场,从电荷受力的角度描述描述电场强度E,E=F/C;从能量的角度描述电场有电动势E=W/q,学了电位差、电流后通过电荷q建立等式有W/E=I*S,即功率P=W/S=I*E,电流单位用安A,电压单位用伏V,得到的功率P单位为瓦w.接下来还要引入一些量的定义,进一步说明电荷怎样流动。

楼主:
在电位(电势)的定义中用了梯度概念。了解一下向量分析中的梯度、散度和旋度三个概念。一、梯度(Gradient)
定义:梯度表示一个标量场在某一点处的变化率和方向。它是一个向量,其方向指向标量场值增加最快的方向,其大小等于该方向上的最大变化率。
计算公式:对于标量场f(x,y,z),其梯度计算公式为:
∇f = (∂f/∂x)i + (∂f/∂y)j + (∂f/∂z)k
其中,i、j、k分别是x、y、z轴上的单位向量,∂f/∂x、∂f/∂y、∂f/∂z分别是f在x、y、z方向上的偏导数。
解释:梯度向量的方向代表标量场在该点上升最快的方向,其模长表示该方向上的最大变化率。例如,温度场的梯度指向温度上升最快的方向,且模长为温度变化速率。
二、散度(Divergence)
定义:散度度量了向量场在某一点周围的发散强度和方向(的正负)。它表示为一个标量,其正值表示场线从该点发散,负值表示场线汇聚到该点。
计算公式:对于向量场F=Pi+Qj+Rk,其散度计算公式为:
∇·F = &#8706/∂x + ∂Q/∂y + ∂R/∂z
其中,P、Q、R分别是向量场F在x、y、z方向上的分量,&#8706/∂x、∂Q/∂y、∂R/∂z分别是这些分量在各自方向上的偏导数。
解释:散度通过计算各分量在其对应方向上的偏导数之和,判断该点是“源”还是“汇”。若散度为正,表示向量场从此点向外发散(如电场中的正电荷);若为负,则说明场在此处汇聚(如负电荷周围的电场)。

三、旋度(Curl)
定义:旋度刻画了向量场的旋转程度。它表示为一个向量,其方向垂直于旋转平面,模长表示旋转强度。
计算公式:对于向量场F=Pi+Qj+Rk,其旋度计算公式为:
∇×F = (∂R/∂y - ∂Q/∂z)i + (&#8706/∂z - ∂R/∂x)j + (∂Q/∂x - ∂P/∂y)k
其中,各项偏导数之差构造了旋转向量的分量,满足右手定则方向。
从上面公式看偏导之后分母的幂增加了。如电势的定义:-gradV=E,E为电场强度,单位用伏特每米V/m时,电势的单位为福特V.

楼主:
有的&#8706保存后变成了∂笑脸了,输入∂后点笑脸变成∂

楼主:
做机械的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要了解一下。
电场作为一种特殊物质,其物质性的证明可以从以下多角度展开:
一、基于物质的广义定义
1.        客观存在性与可探测性
物质的核心定义是“不依赖于意识且能为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电场虽不可见,但通过放入电荷的受力现象(如库仑力)或电磁感应效应可被直接探测,符合客观实在性标准。例如,电荷在电场中移动时电场力做功,证明其能量传递的物理过程真实存在。
2.        与实物物质的对比
电场不同于由分子原子构成的实物物质,但现代物理学认为物质存在两种形式:实物粒子和场。这种分类扩展了传统“物质必须由原子组成”的局限认知。
二、通过物理属性验证
1.        力的作用与能量属性
o        电场对电荷施加力的作用(如点电荷的库仑力),表明其具有力的传递能力。
o        电场能对移动电荷做功,说明其储存并传递能量(如电容器中的电场能)。经典电磁理论通过构造电磁场的能量-动量张量,证明了其守恒律与实物物质的等价性。
2.        独立于源的存在性
实验表明,当电荷被移除后,电场不会瞬间消失,而是以光速逐渐衰减。这种延迟效应证明电场具有独立于源的存在性,符合物质的“自我持续”特性。
3.        三、理论支持与实验证据
1.        经典电磁理论的完备性
麦克斯韦方程组描述的电磁场具有能量密度(u=ϵ0E^2/2)和动量,其守恒律与实物系统一致,进一步支持场的物质性。
2.        实际应用中的表现
电场在静电防护、电力传输等领域的作用(如高压输电线的电场效应),均依赖其作为物质载体的能量传递能力。
总结:电场的物质性并非通过单一实验直接证明,而是通过其力学效应、能量属性、理论自洽性及与实物物质的类比共同确立。这种认知也反映了现代物理学对物质概念的深化——从“原子构成”转向“客观实在”的本质定义。

楼主:
5电荷面密度、量的符号是σ,定义为σ=Q/A,是指在单位面积上的电荷量,单位为库仑每平方米(C/m²)。它描述了电荷在物体表面的分布情况。
6.电荷体密度、量的符号是ρ,定义为σ=Q/V, V表示体积是指在单位体积内所包含的电荷量,单位为库仑每平方米(C/m3)。

7.电通【量】密度、量的符号是D,定义为divD=ρ, div是向量分析中的散度,ρ表示电荷体密度。单位名称为库仑每平方米,符号为C/m²。电通密度用于计算电场强度分布、电势分布及电荷分布,并与电流密度存在紧密关联。

楼主:
9.电容、量的符号是C,定义为C=Q/U。Q为电荷量,U电势差。单位名称为法拉,符号为F。
公式C=Q/U表明电容是单位电势差下的电荷储存上限,而非实时电荷量。例如10μF电容器在5V电压下可储存50μC电荷,但电压降为0时电荷量归零,电容仍为10μF。类比到重力场场是m/gh.

楼主:
小结一下:a真空中两个静点电荷之间的作用力大小可用库仑定律计算F=kQq/r^2;b到点电荷Q距离为r处的电场强度大小E= kQ/r^2,可用库仑定律两边同除以得到;c以点电荷Q为球心做半径为r的球面,这个球面的电通量为Q[库仑],球面的面积为4πr^2,因为球面上各点电场强度大小相等,可得球面上一点的电通密度D=Q/4πr^2
10.介电常数、量的符号ε,定义为ε=D/E,单位为法拉每米,单位符号F/m.以真空中点电荷的特例ε0= D/E=(Q/4πr^2)/(kQ/r^2)=1/4πk.

楼主:
11.相对介电常数、量的符号是εr,定义为εr=ε/ε0式中ε为介电常数,也称绝对介电常数,ε0为真空介电常数。单位一,无量纲。
引入相对介电常数εr,方便了介电常数的测量和应用。库仑定律中电荷之间力的作用是通过电场完成的,进一步的学习中更多关注电场。除静电场外,更要注意交变电场。电荷方面细分了导体中的自由电荷和介质中束缚电荷。

楼主:
12.电极化率、量的符号χ,定义为χ=εr-1,单位一,无量纲。真空中没有极化电荷,所有公式中减去1.

楼主:
13. 电极化强度、量的符号P,定义为P= D-ε0E,单位为库伦每平方米,单位符号C/m^2.. 公式表明了存在电介质的情况下,电荷分布和电场强度的关系。

楼主:
14.电偶极矩、量的符号p,定义为pxE=T。式中E为均匀场的电场强度,T为转矩。P的单位名称是库[仑]米,符号是C•m.
电偶是指由两个电量相等,距离很近的正负电荷所组成的一个总体。电偶极矩是正负电荷中心间的距离与电荷量的乘积。

楼主:
15. 电流密度、量的符号J,定义为∫J•endA=I。式中A为面积,en为面积的矢量单元,I为电流。J的单位名称是安每平方米,符号是A/m^2. -
因为导线中不同点上与电流方向垂直的单位面积上流过的电流不同,电流密度用矢量描述。

楼主:
16线电流、量的符号α,定义为电流除以导电片宽度。做机械的说片材有长宽厚,这里定义里说的宽度含义有所不同,通常是细导线的长度。α的单位名称是安每米,符号是A/m. -

楼主(2025-05-26):
17.磁场强度、量的符号H,定义为rot×H = J + ∂D/∂t。磁场强度H的单位名称是安每米,符号是A/m 。
磁场强度H的旋度等于传导电流密度传导电流密度J与位移电流密度位移电流密度∂D/∂t∂t 之和,

楼主:
梯度、散度与旋度好似数学与物理的交响曲,标量和矢量要特别关注。
1.梯度是一个标量场的变化率,结果是一个向量场。它表示标量场在每个方向上的变化量。如5-6电位为标量,其梯度为矢量。
2.散度则作用于向量场,结果是一个标量场。它描述向量场在每个点处的发散或汇聚程度。如5-7电通密度为矢量,其散度为标量。
3.旋度同样作用于向量场,但结果是一个向量场。它描述向量场在某点处的旋转程度。如5-17磁场强度和电流密度都为矢量。

网友(2025-09-09):
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