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包角问题

楼主(2025-04-27):
各位大神,对于焊接包角问题,图纸上一般不会明确标注,但是印象中包角是常识,那么现在有争议,请大神帮忙解读谢谢

网友:
连续焊接要求整条焊缝都是连续的,焊接包角指的是在筋板或者两个焊接件过渡的地方,也要求有焊缝。

网友:
说包角是常识实际上是现场工人帮助设计员弥补了图纸焊接标注的不足,如果设计员想要包角,那就应该标注全周焊,或者在板厚那条边也标上焊接符号,或者在注意事项里备注包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