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喷砂过的加工孔

楼主(2025-04-28):
机加工行业,供应商制作了一个零件,其中有一个60mm直径的孔(用与安装轴承,有公差要求),之前加工是合理的,但是因为失误,使用喷砂机给孔的表面喷砂了,导致孔的表面都是喷砂坑,这个孔还能用吗?

网友:
尺寸肯定超差了

网友:
喷砂的表面粗糙度能安装轴承吗?不懂

网友A:
我加工的件全要喷砂,轴承孔唝砂有什么关系,氧化孔会大0.02.先留余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加工的件全要喷砂,轴承孔唝砂有什么关系,氧化孔会大0.02.先留余量就行,

这个是已经加工完了,喷砂时未对孔做保护

网友(点评):
喷砂只会对表面产生0.002以内的坑,这点坑 关系什么

网友:
看你喷砂目数了吧,目数高一点对表面和尺寸影响比较小,要是目数太低就表面粗糙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已经加工完了,喷砂时未对孔做保护

那为什么轴承孔配合要求表面粗糙度呢?喷砂了表面粗糙度肯定不合格了呀

网友:
孔变大了,轴承与孔配合间隙就大了,估计没人敢担保使用时不出问题
再说这种机加工孔不是应该喷砂后加工吗?

网友B:
看看尺寸超差没有,如果还有单边0.01这样,让供应商弹性碳化硅喷砂一下,类似于抛光。再说是供应商责任,让返工或者重新做吧

网友C:
下回注明下,上述尺寸全部是在表面处理后的

网友D:
没事,,,,,外圆孔本来要求就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尺寸超差没有,如果还有单边0.01这样,让供应商弹性碳化硅喷砂一下,类似于抛光。再说是供应商责任,让 ...

机械臂用的,连续运转24小时,应该不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外圆孔本来要求就不高,,,

连续运转公差大会磨外圆,轴承使用寿命变短,这个是机械臂用的,相当于机械臂寿命变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回注明下,上述尺寸全部是在表面处理后的

我觉得这是供应商自己的工序问题

网友E:
装的轴承要求很高吗?
我们做的打印机配件都是机加工好再喷砂氧化。

网友:
百度搜了一下:使用30-60号的石英砂进行喷砂处理,可以达到Sa2.5的粗糙度要求,对应的粗糙度值为6.3μm2。此外,80目喷砂的粗糙度大约在Ra0.8-1.6微米之间。
原来喷砂也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的轴承要求很高吗?
我们做的打印机配件都是机加工好再喷砂氧化。

有公差配合的地方应该不行吧

网友(点评):
去检测一下,不知道这件产品喷砂后到了什么程度,大家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给建议。

网友:
一般的加工精度要求都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