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能展开就代表能做吗

楼主(2025-04-28):
中间这个拐角没法给间隙约束,但是也能展开?- F6 F. o+ S2 m: K

网友:
展开干涉,,,,,,

网友(点评):
中间这个我给间隙,给不了。今天第一次接触这个板块,下班回去沉淀沉淀

网友:
这个地方有问题,模具做不出来这么尖的。开个槽好做很多。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个地方我给间隙给不了,我在想要不直接草图切掉好了

网友(点评):
钣金来的

网友:
编辑那个面的草图,各自退让一点,如果要求两个面确实要连在一起,那要钣金折弯完成后再焊接

网友:
不要用钣金画,直接抽壳,适合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