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活塞缸进出口压强不一样的原因

楼主(2025-04-28):
(图片)

网友A:
面积有差值,压强要看这个泵咋通的

网友B:
无运动无脑压强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有差值,压强要看这个泵咋通的

带活塞杆的那一侧要减去活塞杆的面积才是实际面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运动无脑压强相等

无运动应该是力相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运动应该是力相同吧

欸~你说的有道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运动应该是力相同吧

有摩擦力存在,即使无运动力也可以不相同吧

网友B:
已知Ab>Aa,当B无负压时,不考虑空气阻力和摩擦力等完全理想状态下,pa=pb,因为液压系统中各处压力都相等,无外界做功,

当考虑摩擦和空气阻力时候,推杆做加速运动或者匀速运动,pa大于pb,

当有Pb端有负压时候看负压大小判断,

当推杆不动时候必然Pa大于pb,

有不对的地方或者不合理的欢迎各位指正

补充内容 (2025-4-29 11:38):
还不能考虑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Ab>Aa,当B无负压时,不考虑空气阻力和摩擦力等完全理想状态下,pa=pb,因为液压系统中各处压力都相 ...

我说的情况指的是,一端进油,挤压活塞,另外一端的油被挤压出来,如果处于平衡状态,即两端挤不动的时候是不是两端力相等,但是压强不一样吧,因为两端有效面积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情况指的是,一端进油,挤压活塞,另外一端的油被挤压出来,如果处于平衡状态,即两端挤不动的时候 ...

有效面积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情况指的是,一端进油,挤压活塞,另外一端的油被挤压出来,如果处于平衡状态,即两端挤不动的时候 ...

我上面有描述呀你那种状况,就是而且我也有说明力相同的情况下压力不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Ab>Aa,当B无负压时,不考虑空气阻力和摩擦力等完全理想状态下,pa=pb,因为液压系统中各处压力都相 ...

两端有效面积不一样,如果压强一样的话,那不是力两端不相等吗,而且,如果面积差的比较多,那两端力也差的比较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端有效面积不一样,如果压强一样的话,那不是力两端不相等吗,而且,如果面积差的比较多,那两端力也差 ...

你说的是我上述中那种情况呀?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学傻了,钻牛角尖了。

网友:
有载和无载结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