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直线模组同时驱动问题

楼主(2025-04-28):
请教坛内各位大侠:
  需要驱动一个跨度1.2米的横梁做平移直线运动,因为结构布局的关系,无法将动力布置在横梁中间,之前采用的是一端直线模组驱动,另一端直线导轨从动的方案,但是实际运行时从动端有抖动现象,可能是哪些原因导致?
  准备采用两端直线模组同时驱动的方案,但不知同步是否会存在问题?
  请大侠们赐教,多谢!

网友A:
抖动要么是安装有问题 要么电机的问题 你可以把 负载 电机的参数发出来
才1.2米 双驱动 疯了吗 除非各管各的

网友:
1.2米不至于,有可能是安装问题呀

网友:
是不是主动端滑块跟安装没定位啊,刚性不足?

网友B:
才1.2米,不算太宽,一个是模组和导轨平行度问题,另一个是横梁连接位置的刚性问题,或者是横梁上的负载重心偏导轨侧太多

网友:
应该是平行度问题吧?还有支撑件刚性不足也有可能。

网友:
解决直线模组与从动直线导轨的连接刚性问题就可以了,双电机驱动容易产生飞车及过冲

网友:
负载多少,负载不大的话从动端抖动估计是装配的问题,正常1.2m单边驱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别说1.2m,就是1m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双驱就要考验写程序的人的水平了,以前在一个公司,一个比较资深的PLC工程师都不敢用双驱,因为不稳定,而这个精度不稳定的现象不是开始就有,而是用了个把月后才有的

网友(点评):
讲得好!多电机同步,这种先进问题,即使是上市企业有钱有人有资源,技术上都很难搞定,一般公司根本不建议考虑。

网友(点评):
双电机没那么难,同步伺服驱动器里面都集成好了同步功能的,只是精度有很大区别

网友(点评):
用了个把月之后才有,说明机械结构不稳定,可能是应力没释放;精度要求非常高,配套的机械性能参数也要上来。

网友C:
我有这方面的设计、应用经验
如果精度要求高,重复精度0.1mm以内,我是绝对要上双电机的,可以用龙门伺服驱动器,保证同步
你可以做个测试,电机上使能,去从动导轨一侧推,从动一侧滑块肯定会有一定的晃动量
直线模组,宽度撑死150,相对1.2米的跨距,自己想去吧

大家不要拿什么蔡司三坐标来杠,人家那么高精度为什么也是单侧驱动?我只能说机械结构决定精度上限,我做不来那么好的机械结构和机械装配精度,我只是个做非标、搭积木的。

网友D:
哈哈,楼主这一招,是要把电气部门的逼离职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方面的设计、应用经验
如果精度要求高,重复精度0.1mm以内,我是绝对要上双电机的,可以用龙门伺服 ...

确实是这个现象,另一侧滑块用手可以晃动
或者有没有可能,从动端使用双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动要么是安装有问题 要么电机的问题 你可以把 负载 电机的参数发出来
才1.2米 双驱动 疯了吗 除非各管各 ...

100W的伺服电机,负载就是横梁,重量10KG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方面的设计、应用经验
如果精度要求高,重复精度0.1mm以内,我是绝对要上双电机的,可以用龙门伺服 ...

大侠是双电机驱动解决的吗?

网友(点评):
两侧都用滑台模组,中间用传动轴刚性连接,用一个电机驱动; 如果你的空间限制,中间不能有传动轴刚性连接,那么只能用双电机,现在是有专门的龙门同步伺服驱动的,电机同步没那么复杂

网友(点评):
传动轴用齿轮带吗,齿轮间隙不好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楼主这一招,是要把电气部门的逼离职的节奏啊。

哈哈  所以说也在讨论阶段

网友:
中间加个皮带或者杆同步

网友:
两个电机不可能做到同步的

网友:
单边双滑块,平行度调好,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1.2米,不算太宽,一个是模组和导轨平行度问题,另一个是横梁连接位置的刚性问题,或者是横梁上的负载重 ...

你指的是负载偏离横梁距离太多吗,不是偏离模组和导轨太多

网友:
梁刚性,导轨导向短或导向间隙大

网友:
看负载大不大

网友:
从动端不要使用导轨,轴承搭在一个平面上就行

网友:
安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