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不锈钢设备表面拼接处处理方案征集!

楼主(2025-04-28):
公司的设备,不锈钢表面拼接处因工艺问题导致明显接缝,影响整体美观及功能:
传统方法:
‌氩弧焊接‌:焊疤处理后仍存在氧化色差,局部热变形导致结构偏移;
‌密封胶填缝‌:长期接触油污后胶体发灰膨胀,存在脱落问题;
‌机械压接/螺栓‌:外露紧固件破坏设计感,震动环境易松动。
‌核心诉求‌:
接缝表面无焊痕/胶渍(食品级清洁度要求);
耐受PH 3-10油污腐蚀及高频震动;
单米成本≤200元,施工≤4小时/10米。
‌重点咨询方向‌:
① 能否实现无热变形的高精度拼接?实际案例中色差控制效果如何?
② 是否有食品级金属粘接剂可替代传统胶体?其耐酸碱和抗老化测试标准?
急需制造业、材料领域专家提供技术方案或行业案例参考!

网友:
无锡有家企业可以做到

网友:
1 使用胶水粘接,常温固化,不会出现热变形,
2 胶水颜色调成和不锈钢一样的颜色就没有色差了,
3 胶水原料选等级好的,胶水固化完全,基本能达到食品级,
4 高韧性的环氧胶或者MS胶水可以满足震动的需求,同时环氧可以耐弱酸及碱

网友:
之前看到有人说可以用不锈钢胶带贴直接贴设备接缝。

网友:
处理设备接缝有新方法了,只要在上面用金属贴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