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设备设计

楼主(2025-04-28):
行程4000mm,负载1000kg,速度约0.5,平层精度±3mm,有5个层站要对接,传动用什么最好?
现在设计的是链传动,钢板导向,但是感觉精度达不到。

网友:
能加个反馈就好办

网友:
随动的编码器安排一个,这个实现很容易,难在安装调试。

网友:
这升降机超过500kg了,属于特种设备了,各种设计参数,防脱落失效措施,够折腾的了,不然安监检查过不了的。

网友:
“感觉精度达不到”
这个感觉用的太妙了不放心的话,在每层做二次定位咯

网友:
电梯还不是用链条拉的

网友(点评):
你你家电梯是用链条拉的吗?要不你上网查一下再胡了了,行吗?

网友(点评):
@学者11 温柔一点啦,说不定人家是别墅装的私人电梯呢,

网友:
层位加反馈

网友:
钢丝绳加配重就可以了  4米 行程很短  如果想稳定点可以 用齿轮齿条

网友:
4个吊点提升,导向用8面调节轴承导向

网友:
暂时不知道 提升速度是多少

第一点 这种垂直的升降的 且负载有1吨的 机架设计刚度一定要达到。尤其是启动和停止一瞬间,如果机架刚性达不到容易振动和摇晃

第二点  就是导向机构  如果是工业级的 可以考虑 滚柱线性导轨。实在不行就用 货梯滚轮导轨副

网友:
可以用丝杆,但是比较长,成本会比较高,实际上用梯形丝杆就行了,精度完全够。

或者在台架上做二次定位,也用丝杆,或者是顶升器,成本也会增加,但是定位精度高很多。

网友:
用钢丝绳好一点吧,电梯都是用的钢丝绳

楼主:
|pengzhiping发表于 04-29 09:29暂时不知道 提升速度是多少

第一点 这种垂直的升降的 且负载有1吨的 机架设计刚度一定要达到。尤其是启动和停止一瞬间,如果机架刚性达不到容易振动和摇晃

第二点  就是导向机构  如果是工业级的 可以考虑 滚柱线性导轨。实在不行就用 货梯滚轮导轨副
船上装的,肯定晃

网友:
可以考虑同步带,有的同步带中加了钢丝。考虑加个配重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