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轮箱爱那个的问题

楼主(2025-04-29):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有个减速比1:40的蜗轮箱,我想把他的减速比改为1:20,最简单的方法是不是将蜗杆头数改为2,还需要改其他参数吗。除了扭矩降低一半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负面影响。

网友A:
可能不能自锁了,但传动效率会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能自锁了,但传动效率会高一点。

是不是只把蜗杆的头数改成2就行了,其它参数不用改?

网友(点评):
蜗轮的参数也要跟着变。

网友:
蜗轮副都换,不是换一个就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把蜗杆的头数改成2就行了,其它参数不用改?

对的

网友:
减速比是输入转速/输出转速,或者从动齿轮齿数/驱动齿轮齿数,正常是大于1的数,确定减速比是1:20?这是增速机,不是减速机了

网友(点评):
你大概不常选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