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代系统的子程序是独立文件?

楼主(2025-04-29):
多工位加工。新代的系统,子程序只能是外部文件。直接建在主程序内不行吗?
G54G90
M98 P1020
G55G90
M98 P1020
......

O1020
.........
M99
这样不行。找不到o1020

网友A:
若使用 M98 指令调用子程序,子程序必须作为独立的 O 程序文件存在。
可直接嵌入主程序的情况:
若使用 GOSUB 和 RETURN 在宏程序中实现跳转,子程序段可直接写在主程序内,无需独立文件。

网友(点评):
问一下大师,你用过新代吗,新代系统最烦人的故障是哪些,

网友(点评):
那你他妈解决泄露主的问题呀,你不解决问题有什么资格叫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使用 M98 指令调用子程序,子程序必须作为独立的 O 程序文件存在。
可直接嵌入主程序的情况:
若使用 G ...

这论坛现在也就我们3,4个人,这也能吵起来?

网友(点评):
两个人就能吵吵

网友:
M98 H段号 L次数,在主程序里面。一般主程序M30后面写,结束M99
M98 / M198 P程序号 L次数 另起程序号,结束M99
我知道的是这样,自行测试,新代系统,标准太多了。不敢保证是否合适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