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玻璃可以承受IK10的冲击测试

楼主(2025-04-29):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比较熟悉IK10测试的朋友,我有个产品上面有玻璃窗口但是这个产品需要过IK10的一个认证  我想问一下哪种玻璃可以承受这种程度的冲击

网友A:
1. 钢化夹层玻璃(Tempered Laminated Glass)
结构:外层为钢化玻璃(厚度≥6mm),中间夹PVB(聚乙烯醇缩丁醛)或EVA(乙烯-醋酸乙烯酯)胶膜(厚度≥1.52mm),内层可选附加防护层。

特性:

钢化玻璃:表面抗压强度可达普通玻璃的4~5倍(≥200MPa),破碎后呈钝角颗粒,降低伤害风险。

夹层胶膜:吸收冲击能量并防止穿透,PVB膜的抗撕裂强度可达30MPa以上。

测试表现:可抵御5kg冲击锤从40cm高度(等效20J能量)的多次冲击,无穿透或结构性破坏。

2. 防弹玻璃(Bullet-Resistant Glass)
结构:多层复合(通常3层以上),交替叠加钢化玻璃、聚碳酸酯(PC)或丙烯酸(PMMA)层。

典型配置:

外层:钢化玻璃(8~12mm)

中间层:聚碳酸酯(3~6mm)

内层:钢化玻璃或强化树脂

优势:

聚碳酸酯的韧性(抗冲击强度是普通玻璃的250倍)可分散冲击力。

符合UL 752 Level 3或EN 1063 BR6标准,可抵御IK10以上冲击。

3. 化学强化玻璃(Chemically Strengthened Glass)
工艺:通过离子交换(如钾离子置换钠离子)形成表面压应力层(深度≥50μm),抗弯强度可达400~1000MPa。

应用:常用于军事或特种设备,配合夹层设计可满足IK10需求。

局限性:成本较高,厚度通常≤12mm。

4. 复合玻璃(Hybrid Glass)
技术方案:

玻璃+芳纶纤维:在夹层中嵌入芳纶纤维布(抗拉强度>3000MPa),提升抗穿透性。

纳米涂层:采用SiO₂或Al₂O₃纳米涂层增强表面硬度(可达9H)。

测试数据:此类复合结构在20J冲击下,背面变形量可控制在<3mm。

关键选型参数
总厚度:建议≥15mm(例如:6mm钢化玻璃+1.52mm PVB+6mm钢化玻璃)。

边缘处理:磨边或包覆金属框架,防止应力集中导致崩边。

认证标准:

IK等级:符合IEC 62262标准(冲击能量20J)。

安全认证:EN 356(防破坏等级P8A)或ASTM C1048(钢化玻璃标准)。

典型应用场景
工业设备:高压电柜观察窗、防爆控制面板。

安防设施:银行防弹玻璃、监狱访客窗口。

交通领域:高铁车窗、防暴警车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钢化夹层玻璃(Tempered Laminated Glass)
结构:外层为钢化玻璃(厚度≥6mm),中间夹PVB(聚乙烯醇 ...

多谢这位朋友的解答,写的这么详细。看来朋友对这方面很熟悉呀   感谢

网友(点评):
AI一下就行了

网友(点评):
关键是上面说得这么多,没量不好买啊,夹胶的还好,直接抽个真空,容易点。还不如直接买个厚点的耐力板

网友(点评):
对的 没有量成本是个问题。只是做认证的话倒是有办法,想要真的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到产品上确实有点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