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公差问题求助

楼主(2025-04-30):
    这个地方的MMVC不应该是18.1+0.2吗,这里怎么直接就是18.1,那平行度的那0.2就没了吗,那我平行度能标0.3吗,标0.3的话和0.2的MMVC也同样是18.1吗,求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最大实体状态是直径为最大值18.1的时候,此时平行度公差为0.2,当直径为最小直径17.9时,可以把直径公差0.2补偿给平行度公差,此时平行度公差为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实体状态是直径为最大值18.1的时候,此时平行度公差为0.2,当直径为最小直径17.9时,可以把直径公差0.2 ...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还想着是对于A基准的垂直度公差限制了这个平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