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电磁制动器选型求助,感谢大家。

楼主(2025-04-30):
      兄弟们上午好,有个问题想咨询大家。

      情况说明:
      最近新公司要开发一款机械臂,老板直接买的一体化关节电机模组(为了省去控制算法及驱动方案开发),但是没有抱闸。这个电机模组是电机+行星减速器结构形式,没有断电自锁能力。用在人形机器人上是没问题,我了解的宇树机器人断电以后也会塌成一坨。但是机械臂不一样,必须要能断电自锁,这个是安全问题。

      现在考虑增加电磁制动器,实现断电自锁。不过我在淘宝上搜了一下,不同扭矩的电磁制动器价格差距非常大。现在我的电机输出额定扭矩是20nm,给1.5安全系数,电磁制动器得选30nm的。

       我的疑问是:电机模组减速比是9:1,那么电磁制动器如果放在电机后,行星减速机前,是否可以在30nm的基础上缩小9倍,这样电磁制动器的成本和尺寸都可以大大降低?

      有没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我的疑问?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自己用过的其他方案。

目前结构方案

目前结构方案

楼主:
这是成本差异

网友A:
肯定放在电机后面,不然的话减速后那么大的扭矩,制动不了的,如果能制动的话,那制动器就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放在电机后面,不然的话减速后那么大的扭矩,制动不了的,如果能制动的话,那制动器就很大了。

目前这个电机模组是一体化集成的,但是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对吗?就是电磁制动器直接与电机相连,只需要匹配电机的输出扭矩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放在电机后面,不然的话减速后那么大的扭矩,制动不了的,如果能制动的话,那制动器就很大了。

兄弟对机械臂有了解吗?我看市面上的大多数都是采用谐波减速器+电机的方案,现在开发的这款机械臂成本压力比较大,想用行星减速器+电机的方案,但是又没有断电自锁能力,所以感觉目前弄得不伦不类的。

网友(点评):
机械臂自锁,很多都是伺服电机带制动器的原因,和使用减速器无关。使用行星减速机也可以,回差可能有点大。电机后面加失电制动器就行了。

网友(点评):
有一些谐波减速器好像是靠自身大减速比自锁的

网友:
那你老板都没问清楚,伺服带不带刹车的,咔咔一顿买,完事了还叫你改装,提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