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镜像时提示“不能为阵列生产实例”。

楼主:
提示:不能为阵列生产实例,通过减少实例数或者实例之间的距离再做尝试。
想把下面的拉伸切除镜像的时候提示的。
先切切个长方形,然后倒圆角。
怎么回事?

网友:
阵列时勾选几何体阵列

网友:
你第一次使用solidworks吗,不知道solidworks严格的父子特征关系吗。
如果你只阵列切除拉伸,就不会有任何问题,除非阵列数量太多了。
如果你阵列时又加了个圆角特征,那就不行,因为圆角特征与切除拉伸是父子特征关系,先有的切除拉伸特征,是父特征,后有的圆角特征,是子特征。
所以你阵列圆角就会让阵列后圆角特征没有父特征了,不能建模了。
所以你必须先单独阵列切除拉伸,然后现选边线使用圆角特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