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是一根杆子,需要竖着放,各位前辈帮忙看看底部怎么定位

楼主(2025-04-30):
一个单工位测试机台,产品是一根杆子(长度400mm),需要竖着放,底部需要定位,上面会有个气缸压下来,下压的力在3000N左右,底部怎么放才能让它不晃动同时取放也方便

网友A:
两个同心的圆环,底部圆环可以是盲孔,或者圆环加平台, 圆环间距250或者随意(对老板不满就250,满意就其他间距越大越稳),想办法把这两个同心圆环焊接连在一起

网友B:
圆管加个底板做个支座,圆管立着,搞几个筋板加固,你这个件插在圆管里,圆管侧边开几个螺纹孔,用手柄螺钉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管加个底板做个支座,圆管立着,搞几个筋板加固,你这个件插在圆管里,圆管侧边开几个螺纹孔,用手柄螺钉 ...

它这个测试完后要更换其它产品测试的,不是一直摆在底座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同心的圆环,底部圆环可以是盲孔,或者圆环加平台, 圆环间距250或者随意(对老板不满就250,满意就其 ...

抱歉,我说的不够详细
我这个杆子大头那一侧要下压封堵 的,所以这个不能晃动而且定位要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说的不够详细
我这个杆子大头那一侧要下压封堵 的,所以这个不能晃动而且定位要准确

你焊件然后再加工保证精度啊,所以让你间距要大 就不晃动了

网友:
产品是杆子,载具就用管子。

网友:
侧面V型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