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工程图里插入Excel表格有时只显示一部分

楼主(2025-05-01):
在Inventor工程图里插入Excel表格的时候,有时候只显示一部分,有时候能显示完整的表格,不知道是为什么?请教一下大家,谢谢(*^o^*)

补充内容 (2025-5-1 16:00):
同一个工程图,同一个表格,有时候插入能完全显示,有时候插入不能完全显示。表格很简单。

补充内容 (2025-5-1 16:02):
个人感觉好像是表格操作保存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但又说不上来

补充内容 (2025-5-1 16:14):
我是在工程图里通过管理,插入,浏览,到Excel表格的。列数每次都显示完整,但行数经常会只显示一半。

网友A:
如果使用的 Autodesk Inventor 版本与 Excel 版本不兼容,可能会导致表格插入时出现显示问题。
工程图的页面大小和布局可能限制了表格的显示范围。如果表格的大小超过了页面的可用空间,就会导致部分内容无法显示。
如果 Excel 表格中包含复杂的格式(如合并单元格、复杂的公式、图表等),可能会导致 Inventor 在插入时无法正确解析或显示完整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的 Autodesk Inventor 版本与 Excel 版本不兼容,可能会导致表格插入时出现显示问题。
工程图的页 ...

您好,感谢回复,同一个表格,同一张工程图,多次实验,有时候能完全显示,有时候不能,我多次实验以后会有一次完整显示的放在上面,个人感觉不存在大小的问题,因为它是可以缩放的。百度发现欧特克官网讨论过这个问题,可惜地址丢失404了。我是在工程图里通过管理,插入,浏览,到Excel表格的。列数每次都显示完整,但行数经常会只显示一半。

楼主(2025-06-29):
可以通过将Excel截图后插入图片来弥补

网友(2025-08-22):
我也有这问题,我插入一个表格后,增加一行内容,新增内容无法显示,只能重新保存本地后再重新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