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快速更改整套零件名和工程图名并保持关联

楼主(2025-05-01):
请教:在Sw里,我一般是打包的时候直接加前缀或者加后缀,或者替换一下关键字名字,生成1套新的文件图纸,然后再进行更改。在inventor应该怎样做?刚接触不太明白。谢谢大家望指教谢谢(*^o^*)

网友:
方法一:使用Design Assistant工具
打开 Design Assistant 工具。
在Design Assistant中选择需要重命名的零件文件。
在工具栏中选中“IDW”或“DWG”复选框,然后选择“查找文件”。
选择零件文件(IPT)的“复制”选项。
选择新的零件文件名称。
选择工程图文件(IDW或DWG)的副本,并为其选择“更改名称”。
按顺序执行上述步骤后,新的零件文件和工程图文件将自动关联。
注意:在Design Assistant中更改零件名称后,工程图名称不会自动更改,需要手动更新
以上内容出自autodesk官网

方法二:如果安装了Vault数据管理平台,可以直接在Vault中进行重命名操作。Vault会自动更新所有关联的文件,包括工程图文件,从而保持文件之间的关联性。
注意
在进行批量重命名操作之前,建议备份原始文件,以防操作失误导致数据丢失。
如果使用脚本或工具进行重命名,确保文件路径和文件名的格式符合要求。
如果在重命名后发现工程图文件未正确关联,可以手动打开工程图文件,检查并更新其引用路径

网友A:
把整个文件夹复制重命名,
文件名称要改的就改一下,不改也没事

网友(点评):
嗯,就是图纸多了有点乱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整个文件夹复制重命名,
文件名称要改的就改一下,不改也没事

官方那个设计助手感觉改名好繁琐。每个零件和工程图都要输入一遍。另外如果我只改一两个零件名有没有比较快速的方法?也要用设计助手吗?

网友B:
编个iLogic规则,更改文件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个iLogic规则,更改文件名,

谢谢,看起来挺难的,学习一下

网友(2025-07-09):
可以先复制零件和工程图,一起改名,改名后打开工程图,选择工具-管理-更改关联图纸,将改名后的工程图关联到改名后的零件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