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25-05-03):
这是塑料件上的螺纹。
我猜测是车出来的,对吗?

网友:
实物看不清,但注塑是可以旋转退模的。

网友(点评):
出厂前攻牙就好了,模具直接出,非必要应该不会这么做!

网友:
不考虑成本吗?

网友:
一般的可以直接注塑出来的,去你注塑供应商那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以前看过手机视频 有两种方法  一 热旋挤压  二 常规攻丝

网友:
看过接PV水管的,边加热边旋转,是热挤压原理吧?比板牙攻丝速度快太多了。
我发现民间巧手人非常多,有的人干活又快又好,大概是天生的能力吧,巧手人家的巧手能力还有遗传性

网友:
看下螺纹底孔的深度有没有斜度,有斜度应该是注塑底孔后攻丝的,没有斜度就是直接注塑出来的

网友:
塑料件上的内螺纹,除非特殊要求,基本都是注塑出来的,油缸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