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2安装后,启动不了

楼主(2025-05-03):
SW2020可以,但SW2022安装后,启动不了,换成SW2021,也启动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
SW2022安装之前,需要彻底完整的卸载SW2020。

网友:
删除注册表里SW2020残余。

网友:
你要会手动处理Licensing Service,添加多个是可以的。我有2021和2023并存的。如果不会操作这个那只能卸载干净后安装单一版本。

网友:
破解版的吧。一般都是没清理干净之前版本的东西。

网友A:
我装了24,又装了个22,两个都可以用

网友(2025-08-02):
引用 网友A:
我装了24,又装了个22,两个都可以用

哪个先装呢?分开盘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