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尺寸链的问题

楼主(2025-05-03):
如果要测量图一中的零件看其是否合格,在设计图上A2是封闭环,但是在测量时由于A0很难测量,改为测量A2,此时A0就变成了封闭环。在图二中,我分别计算了设计时以及测量时A2的尺寸及公差:
设计时:公称尺寸为40,上偏差为+0.36,下偏差为-0.17
测量时:公称尺寸为40,上偏差为+0.19,下偏差为0
测量检验废品的时候到底应该按哪个标准来?为什么?
如果按照测量的标准来,出现假废品怎么办?

网友:
检验标准要按图纸来。但允许你换算。

不好量的尺寸,应该用其他环实际尺寸计算。

你说的问题,等于把A2的公差收紧,成为工艺尺寸。A2公差带宽收紧后只有19丝。
但检验还是要检验出A0,检验标准只能来自图纸。

或者和设计协商,改变标注方式,把A2改成标注尺寸。按这个标准检验,不存在假废品。

网友(点评):
什么把A2变成标注尺寸,这不就是简简单单的设计基准与工艺基准不重合吗,这不是正常操作吗?

网友(点评):
@学者11 你还妄称学者?这里不涉及基准问题,只有尺寸链的问题。

网友:
测量结果得符图,两个尺寸的公差符图即可

网友(点评):
大哥,真正原因是设计基准与工艺基准本就可以不一致,封闭环是按工艺基准来的,而设计尺寸则完全依据设计意图。不是说不标注的尺寸就一定是封闭环,一点关系没有。楼主是基本概念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