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求助

楼主(2025-05-04):
各位大佬,将一个夹子从A点拉倒B点,保证夹子在B点时,所受的拉力是一定的,但是A点和B点都不是固定的,他们之间距离约500mm,具体如图所示。有什么好的方案吗?能用电机去拉吗,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扭力控制,多简单 ,调好参数就行了,有专门的张力控制伺服电机,参数调好了,你可以抖音查一下,张力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
春哥说的很有道理,这里发散下 用力矩电机是不是也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扭力控制,多简单 ,调好参数就行了,有专门的张力控制伺服电机,参数调好了,你可以抖音查一下, ...

网友:
机械手加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