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强化技术?

楼主(2025-05-04):
3D打印强化技术?3D打印虽好,但强度不够。我亲自我测试过,尤其是抗冲击力,比普通注塑件差远了。所以有没有这种技术:3D打印件放在某种液体里泡一泡,或者用紫外光什么的照一下,就变结实了。

网友:
估计挺难的,3D打印件材料内部结构不发生变化,其本质性能也不会变化

网友:
3D打印件是什么材质

网友A:
抛开材质论强度都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抛开材质论强度都是耍流氓。

注塑的尼龙料跟3D打印出来的强度就不一样,更别提注塑的还能加纤。

网友B:
现在有那种加纤的3d打印材料,强度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那种加纤的3d打印材料,强度还不错

请问叫什么名字?有链接吗?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叫什么名字?有链接吗?非常感谢!

嘉立创或者未来工厂你去网页搜下看下他们3d打印的材料,后缀有cf或者写了加了玻纤/碳纤的,强度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或者未来工厂你去网页搜下看下他们3d打印的材料,后缀有cf或者写了加了玻纤/碳纤的,强度还是可以
...

应该是这个,谢谢!

PolyMide™ PA12-CF是Polymaker推出的新款碳纤维增强PA12尼龙3D打印材料。得益于PA12对水分的敏感性较低,即使在湿度较高的环境下,该产品仍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和耐热性。再加上本品的防翘曲技术和尺寸的稳定性,使本产品成为理想的制造工具。下面小编就带大家具体看看PolyMide™ PA12-CF的优点:

耐湿耐温 PA-12 CF的打印品在高湿度环境下仍保持优秀的机械性能;

机械性能优秀 我们在PA-12CF中使用了独有的Fiber Adhesion™技术增强层间结合力,在保持XY轴强大的机械性能的同时,使Z轴强度大大增强;

易于打印 在尼龙产品中PA12-CF打印相对简单,并且打印件表光光滑,打印效果接近PLA;

防翘曲 PA12-CF加入了独有的防翘曲技术,使尼龙打印品不再翘曲;

专用支撑材料PA12-CF的专用支撑材料使支撑件易于拆除,像风扇这样的复杂模型也能轻松打印;下面就来看一看实际视频吧~

PolyMide™ PA12-CF各项参数及使用建议
打印设置
物理性质
属性
测试方法
数值
密度
ISO1183, GB/T1033
1.06 g/cm3 at 23°C
熔体指数
280°C,  2.16kg
25  g/10min
耐化学数据
属性
数值
弱酸的影响
不耐
强酸的影响
不耐
弱碱的影响
弱耐
强碱的影响
不耐
有机溶剂的影响
不耐
油和脂的影响
耐受

热性能
属性
测试方法
数值
玻璃化转变
DSC, 10°C/min
108 °C
熔点温度
DSC,  10°C/min
165  °C
结晶温度
DSC, 10°C/min
130 °C
分解温度
TGA,  20°C/min
N/A
维卡软化温度
ISO 306 GB/T 1633
N/A
热变形温度
ISO  75 1.8MPa
105°C
热变形温度
ISO 75 0.45MPa
131°C
导热系数
N/A
N/A
热收缩率
N/A
N/A

机械性能(干燥)
属性
测试方法
数据
杨氏模量(X-Y)
ISO 527, GB/T  1040
3304.39 ± 145 MPa
杨氏模量(Z)
1801.097  ± 80 MPa
拉伸强度(X-Y)
ISO 527, GB/T  1040
71.63 ± 1.7 MPa
拉伸强度(Z)
43.336  ± 3.3 MPa
断裂伸长率(X-Y)
ISO 527, GB/T  1040
3.57 ± 0.25 %
断裂伸长率(Z)
3.29  ± 0.49%
弯曲模量(X-Y)
ISO 178, GB/T 9341
3535 ± 239 MPa
弯曲模量(Z)
N/A
弯曲强度(X-Y)
ISO 178, GB/T 9341
109.97 ± 1.38 MPa
弯曲强度(Z)
N/A
简支梁冲击强度(X-Y)
ISO 179, GB/T 9343
12.52 ± 0.68 kJ/m²
简支梁冲击强度(Z)
N/A
*所有样品在80℃退火˚C 24小时,在试验前干燥48h。
机械性能(受潮)
属性
测试方法
数据
杨氏模量(X-Y)
ISO 527, GB/T  1040
N/A
杨氏模量(Z)
1520.606  ± 84MPa
拉伸强度(X-Y)
ISO 527, GB/T  1040
N/A
拉伸强度(Z)
41.986  ± 1.5 MPa
断裂伸长率(X-Y)
ISO 527, GB/T  1040
N/A
断裂伸长率(Z)
3.51  ± 0.27%
弯曲模量(X-Y)
ISO 178, GB/T 9341
N/A
弯曲模量(Z)
N/A
弯曲强度(X-Y)
ISO 178, GB/T 9341
N/A
弯曲强度(Z)
N/A
简支梁冲击强度(X-Y)
ISO 179, GB/T 9343
N/A
简支梁冲击强度(Z)
N/A
*所有样品在80℃下退火24小时,并在试验前在环境温度水中浸泡3天。
建议打印参数
参数
数值
喷嘴打印温度
260  – 300 (℃)
打印平台材料
BuildTak®, 玻璃, Blue Tape
打印平台表面处理
PVP胶
打印平台温度
25 - 50 (˚C)
冷却风扇
Turned  off
打印速度
30-60 (mm/s)
底阀分离距离
0.2  (mm)
回抽距离
3 (mm)
回抽速度
40  (mm/s)
环境温度
室温
悬垂角临界值
60  (˚)
推荐支撑材料
PolyDissolve™ S1
建议使用耐磨喷嘴,建议将打印品在80 ˚C烘箱中放置6小时进行退火处理。

存储和使用
无论是保存和使用中,材料都应放置在干燥的环境里,尽管PolyMide&#8482A12-CF的打印品有一定的耐湿性,但我们建议您无论是在平时存放或使用过程中,都应该放置在干燥的环境中(相对湿度低于20%),我们建议您使用PolyBox™, PolyBox™既适用于平时存放,也可以在材料的打印过程中使用。
如果材料已经受潮,可以在80°C的烘箱中干燥12小时以消除材料中吸入的湿气。

底板设置

只需涂抹PVP胶水,就可以增强PolyMide™ PA12-CF在任何种类打印平台上的粘合力。此外,我们建议您使用弹性打印平台,以便于从平台上取下打印完成的模型。

喷头材质
PolyMide™ PA12-CF含有10%的碳纤维短棒,加入的短纤维会在9小时左右的使用时间内磨坏一个铜制喷嘴。所以我们建议您使用耐磨喷嘴打印这款材料,例如硬化钢材料或红宝石喷嘴。

送料系统
PolyMide&#8482A12-CF的刚度较高不易弯折,我们建议您在调节送料管道和系统时,需要尽量避免线材的过度弯折。

支撑材料
我们建议您使用PolyDissolve™S1水溶性支撑材料。如果使用同种材料支撑,建议您在打印完成后立即拆除支撑结构,模型放置在环境中吸湿后,支撑和被支撑结构间的粘合力会增强,支撑拆除的难度会增大。

退火处理
小编建议将PolyMide™ PA12-CF的打印品进行退火处理以便获得更好的机械性能,退火处理只需将模型置于80℃的烘箱中6小时即可。

普通打印品
退火后

抗张强度(MPa)

43.55 ± 0.2771.63 ± 1.67
杨氏模量(MPa)1971.77 ± 135.03304.39 ± 145.15
抗弯强度(MPa)48.19 ± 3.69109.97 ± 1.38
缺口冲击强度(KJ/㎡)17.69 ± 1.1412.52 ± 0.68
热变形温度/1.8 MPa/
105 °C

该材料已在Polymaker天猫旗舰店上市,欢迎各位莅临。天猫旗舰店中已有多款尼龙材料以及各类材料供大家挑选~

关于Polymaker:
Polymaker是一家专注于3D打印材料的高科技企业,致力于用领先的技术、高质量的产品和细致深入的服务,推动3D打印技术在各个行业深入应用,目前已成为世界一流的挤出式3D打印材料的创新者和供应者。产品远销世界各大洲,被广泛应用在汽车、航空航天、工业制造、医疗、消费等多个领域中。

联系我们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密云路1018号701幢
电话:021 - 5597 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