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盘根槽尺寸装配图

楼主(2025-05-05):
10X10的盘根,螺旋输送机用,盘根槽要多大的,间隙放多少呢,或者哪里可以找到标准呢,谢谢

网友:
泵也用填料密封,密封腔外圆尺寸是轴外圆加双边填料尺寸,填料槽结构没用过

网友:
联系方式QQ

网友A:
间隙跟盘根一样大就可以,深度的话缠个五六圈就不会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间隙跟盘根一样大就可以,深度的话缠个五六圈就不会漏水

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