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气缸推出去整个板下沉1公分左右,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2025-05-05):
求解

板推出不在一条水平线,意思整个板往下去1公分左右

板推出不在一条水平线,意思整个板往下去1公分左右

网友A:
你伸出去的是单支点轴。改成多支点桁架结构试试。
其实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双滑块导轨导向,同时加大伸出件垂直方向的尺寸,减小弯曲。

网友:
行程太长了,后面导向轴再追加个直线轴承支撑下会好点。我做过类似的,伸出没这么长,是导轨滑块的,导轨的刚性比较好,不容易弯。

网友:
换个大点的导向杆

网友B:
这么长的行程,活动端下垂是肯定的;设计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一点,你这积木还是没搭好
首先这导向一定要加长,单根导向轴可以用两个导向套导向
把整个结构向上移动1cm,补偿这下垂的1cm
如果还不行,你这整个机构全部废了重做把;做个龙门样式的架在皮带线上,顶部用直线导轨,挂着你这个4KG的推板,肯定没问题

网友:
退出去后,形成悬臂梁结构分析原因:固定气缸的支架变形还是活塞杆伸出后下移
在现有基础上:
1、增加支架刚度;
2、在气缸上面加一个滑轨,相当于额外有力提起板,保证气缸和板只有水平运动

网友:
刚度不够了,加大气缸也能勉强处理,或者中间加导向支撑结构都能处理,

网友:
加长直线轴承,加大光轴,改空心光轴

网友:
后面再搞2个直线轴承

网友:
应该是导向套短间隙大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伸出去的是单支点轴。改成多支点桁架结构试试。
其实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双滑块导轨导向,同时加大伸出件 ...

是的,整个重力往下拖,如果改成双滑块导轨可能是好很多,但后面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去做,成本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的行程,活动端下垂是肯定的;设计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一点,你这积木还是没搭好
首先这导向一定要加长 ...

是的,积木塔的有点欠缺,目前也是最省事的办法往上抬高1CM,补偿皮带刮坏风险

网友:
20轴600长,双杆4kg应该没问题,问题是后边导向套间隙大和导向套长度小

网友C:
1、20轴,600mm长度,没有问题;
2、把直线轴承换成铜套,并且搞单根轴搞两个铜套,导向部分增长;

网友:
这气缸很快就会漏气的,运动部分要加导轨支撑。

网友:
换个角度给个想法,左侧有空间吗?
如果不想改动右侧现在的设计,左侧加一套支撑结构

网友:
抬高气缸,还有进行轻量化处理

网友:
1. 在气缸尾部增加一个滑动轴承,导向轴加长至轴承。2. 把推杆改为铝合金轻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轴,600mm长度,没有问题;
2、把直线轴承换成铜套,并且搞单根轴搞两个铜套,导向部分增长;

两个铜套可能会好些,能提供一下简图吗,我还是个机械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铜套可能会好些,就是怎么个装法,

不建议铜套,最好直线轴承。铜套对同心要求很高。你这种安装定位方式,同心很难保证,偏点就卡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铜套可能会好些,能提供一下简图吗,我还是个机械小白

左右两个铜套,见图

网友:
导向轴伸出太长,前端板子四公斤难免弯曲,直线轴承相对杆来说太短,要麽就做成龙门结构,要麽推板减重,增加一个直线轴承

网友:
对面加支撑,把导向轴固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