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产品怎么做(冲压拉伸工艺)

楼主(2025-05-05):
类似于对焊弯头,3mm不锈钢,不固溶怎么把它和直的管子对接好

楼主:
成型好后,因为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所以需要飞边保证高度,两头也需要切边保证尺寸

网友(点评):
这种不用飞边,也无边可飞,飞边是针对拉伸和模锻,这种可以直接成形,精度1就够用了,实际0.5,完全达到要求

网友(点评):
不飞边,高度不等,而且两边也有料出来,本来这个弯头就是拉伸出来的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A:
内外模,液压机伺候

网友B:
做个治具压住再焊或调整模具R的尺寸让产品对接的弧度误差尽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治具压住再焊或调整模具R的尺寸让产品对接的弧度误差尽量小

客户不需要我焊接,是做好弯头跟直管回去他自己焊接

网友(点评):
那还搞毛线。 唯一办法就是加工后夹具夹好回火定形

网友(点评):
对的,客户跟我说他的供应商做这个不固溶的,我在想这工艺可真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外模,液压机伺候

我们压出来之后,不锈钢内部应力会形变,还需要加工高低以及两侧,一加工就变形了,再整形也没用,后来我们去固溶去应力再加工高度以及两侧修边,做出来还行,但是总整不到客户要求的尺寸

网友:
不锈钢拉伸回弹很大,需要经过多次试验修改模具,但是每批材料特性不会相同,所以还是需要焊接时使用工装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