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求助

楼主(2025-05-05):
    小登在设计洗车机垂直方向的旋转机构,目前有两个问题,第一:图中想固定伺服电机,目前伺服电机和小齿轮键连接,想问问可不可以在板上打孔,通过螺母将电机底座和板固定在一起?第二:现在我的大齿轮是悬空的,我不知道如何固定它,暂时想通过喷杆和大齿轮键连接后在蓝色底板和大齿轮间加个东西支撑或者将齿轮套轴上然后带动喷杆转动啥的。
  希望能有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A:
你这个图片必须上传,否则别人看不见的。

网友B:
我作为一个资深人士,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的方案可行,干就是了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要上传才能看见,补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片必须上传,否则别人看不见的。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作为一个资深人士,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的方案可行,干就是了

大佬我现在打算用套筒在下面抵住大齿轮,套筒宽的部分的下缘搭在洗车机架子上,但是我的齿轮是要转的,这可能对套筒和洗车机架子产生磨损,这样可行吗?

网友:
你的大齿轮轴上加卡簧不行吗?

网友C:
你这个结构看起来太凶险了,你电机和小齿轮直连,小齿轮直接驱动大齿轮,所有的齿轮偏转力矩全都到了电机轴本身。电机轴不要用来承受径向力,大小齿轮你都需要加轴承,让轴穿过轴承,靠轴承去分担径向力;另外你问的电机能不能固定在蓝色底板,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哪块,底板有多厚和方钢支架怎么连的。不管怎么样,你的电机要安装在很牢固的底板上,底板再和你的方钢支架紧固

网友:
减速机连接的齿轮与大齿轮间距做成可调节,后期安装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结构看起来太凶险了,你电机和小齿轮直连,小齿轮直接驱动大齿轮,所有的齿轮偏转力矩全都到了电机轴 ...

谢谢大佬,很有启发!针对你提出的问题,我打算用制动底板把电机底座固定在上机架,在大齿轮下加套筒固定它的位置顺带固定喷杆的位置,你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