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动式二位三通电磁阀的进出口可以反着用吗?

楼主(2025-05-06):
如果不是用于气缸,是用在类似气腹机产品上,工作气压在0.17mpa以内,使用3V3系列的电磁阀,可以不按使用说明将P口和R口反着用吗,就是R是进气口P是排气口?

网友:
当然可以,

楼主:
老哥展开说说,我看客服和网上都说不行,会影响密封什么的,把我弄蒙了

网友(点评):
密封的问题,是讲结构上有这种风险,会脱落,松造成不可靠,

网友:
我用过,用于切换通道(正压/负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哥展开说说,我看客服和网上都说不行,会影响密封什么的,把我弄蒙了

用了,R口进气直接从P、A口流出去了,然后就坏了。应该是用的截止式电磁阀,不能反向使用

网友(2025-07-28):
看电磁阀的型号,有些是不能反着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R口进气直接从P、A口流出去了,然后就坏了。应该是用的截止式电磁阀,不能反向使用
...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电磁阀,这也太容易坏了

网友:
如果用气腹肌的话,对流量和响应速度有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