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结构

楼主(2025-05-06):
图中是一个断路器检测台的触头,该台子有三个并列的触头,现在是要设计一个结构能套在这个触头上,从结构上要引出一根导线来去给小的微断通电,每个触头都要引出线来,而且必须要套紧,且三个触头之间的间距在20mm左右,求助社区大佬有没有新思路提供一下,绞尽脑汁也没想出来合适的。

楼主:
模型可能看不懂,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图

网友:
用铜皮条贴着然后用热缩管固定。

网友(点评):
5毫米宽度够不够

网友A:
恕我直言,没大听懂,我都没咋明白图里的是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没大听懂,我都没咋明白图里的是啥东西....

这种东西,给断路器通电测特性的,现在要从上面引出导线来给小型断路器通电,电流最大要120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东西,给断路器通电测特性的,现在要从上面引出导线来给小型断路器通电,电流最大要1200A

没接触过,有点懵,
上面老哥说的热缩管,还有在件中间开孔、在侧面开槽配压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重新设计一个专用的探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有点懵,
上面老哥说的热缩管,还有在件中间开孔、在侧面开槽配压片,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触头还不让动,热缩管怕是不行,电流大了发热耐不住吧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要做个东西 带引线  然后插在图片中的触头上? 套的东西要求退出去吗?如果只是固定在一起,不动,热缩管啥的都可以,如要要求拔插的话,你实物中那个平面铝板,扔个磁铁,你做个罩子,里面也扔个磁铁,磁铁吸住就行,跟触头接触部分,哪个铜片折个V字型,磁铁吸住瞬间 铜片跟触头接触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触头还不让动,热缩管怕是不行,电流大了发热耐不住吧

不知道空间够不够,给它做个套,套个新触头上去,固定方式用紧定螺钉那种挤压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要做个东西 带引线  然后插在图片中的触头上? 套的东西要求退出去吗?如果只是固定在一起,不动 ...

老哥,要可拔插的,平面是不锈钢,您说的磁铁没太理解啊

网友(点评):
就是你做个拔插机构,边缘塞几个磁铁,你不锈钢板上面 也锁个磁铁,稍微弄个导向,你的拔插机构就固定在不锈钢板上了,异性相吸啊。然后拔插机构里面用3个铜片,折V型的(参考遥控器卡电池那个铜片或者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空间够不够,给它做个套,套个新触头上去,固定方式用紧定螺钉那种挤压式的?

就是想做个套套上去,用螺钉拧紧,但是没想到用啥子结构

网友(点评):
这个就用铁线割割一个中间带框的零件,上面打一个螺纹孔用来压线,套上去就行了,没那么麻烦

网友:
拿俩小铝板或铜板,掏个槽,放道表带触指,拼一块加上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