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求助求助

楼主(2025-05-06):
有没有哪种结构,空间小,稳定。可以一边上升一边压紧,一边下降一边松开。。目前要做个自动门,空间不太多。

网友(点评):
我做了有这种的感觉太笨重

网友:
一边一边的搞得我有点蒙,我就看明白了自动门、空间不多,让我想到了学校门口的折叠门

网友(点评):
哈哈哈,,就是上升和压紧同时进行,,不需要两个动力源

楼主:
这种的我知道,,这种要平移气缸,,压紧气缸两个动力源,,,,有没有一个动力源,上升压紧同时进行的

网友:
两端导轨用加工件代替,加工件上切槽,类似如下图片,我们做过,当时密封要求不严格可用

网友(点评):
我一开始也想这样做,好像不行,这样门走到斜槽那里,就不竖直了,,门需要竖直运动到门板上,并且密封

网友:
有点像地铁门

网友:
找一下塞拉门看看

网友:
你说的这个不就是卷闸门吗?

网友(点评):
设备上的,肯定用不了啊,还要密封

网友(点评):
CNC轨道用的防护罩,看你密封等级,要防水就不行

网友:
塞拉门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