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光学筛选机的大佬嘛,有个薄片检测遇到了困难,求指教

楼主(2025-05-06):
产品:五金冲压件    材质:0.5mm厚1060纯铝片   尺寸:外径40mm,中间有0.2mm高直径8mm的冲压凸台
表面:不能有划痕。 检测内容:外观、尺寸、平面度。
产品在皮带上来料,目前使用玻璃转盘检测,但是产品上料下料都不稳定,切上下玻璃盘容易有划伤,也容易对玻璃造成划痕。各位大佬有无上下玻璃盘高招。

楼主:
现状如图

网友A:
目前这个方案看起来节拍不是很快的样子
不差钱的做法就是上料蜘蛛手加视觉定位,下料PPU,玻璃盘当分割器一步一步走

网友:
太薄了,玻璃盘本身上下也有跳动,可以将玻璃盘上限位铝片的机构做成和盘面接触且浮动试试,这样可以精准控制拨片和盘面的间隙,防止卡料。

网友(点评):
是的,现在是这么做的,但是存在接触摩擦问题,玻璃容易花

网友:
上蓝宝石玻璃,莫氏硬度9,仅次于钻石,不知可否

网友(点评):
成本不允许,而且估计也是时间问题

网友:
曾经有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 也是圆盘玻璃检测 薄片冲压件。 也要检测外形尺寸 弯曲变形和毛刺外观缺陷。

做出来 也是不稳定 项目也没成功。

原因有以下几种:

第一:玻璃圆盘 的确不稳定 圆跳动很大,如果是精密检测,建议放在静止且精密检测台上

第二:视觉检测 和打光还有产品自身厚度有关系,有时光源打出来有多余影子 而视觉软件只处理图片 就会造成非常不准

第三:任何零件精度检测 要有基准面 冲压类本身就因凹凸模具 造成产品有凹凸方向 无法找到检测基准面

第四:对于外观检测 是个含糊不清的检测标准,没有详细的指标 比如划痕 怎么定义这个划痕是合格不合格 还有毛刺 这个怎么定义。人都无法定义 无法量化 视觉更就没办法处理。

以上 几点就是我们当时总结出来的。仅供参考吧!

网友B:
玻璃要找高级加工商进行表面加工,普通加工商做不出高的平行度和平面度的玻璃。

网友:
贴层手机用的那种钢化膜行不行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要找高级加工商进行表面加工,普通加工商做不出高的平行度和平面度的玻璃。

请教一下,好一点的,这个玻璃盘的平行度和平面度能做到多少啊

网友(点评):
找到靠谱的供应商的话,理论上可以做到0.01mm以下。玻璃的材质也要找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这个方案看起来节拍不是很快的样子
不差钱的做法就是上料蜘蛛手加视觉定位,下料PPU,玻璃盘当分割器一 ...

目前做到了110PPM